DELL inspiron 3647工厂必杀BIOS

楼主(2018-05-27):
型号: DELL inspiron 3647
故障:触发不显示 换内存,显卡无果。供电,时钟,复位都有,刷迅维备份的BIOS无果。搞到工厂bios秒杀。

网友A:
下载过后打不开                                              报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下载过后打不开                                              报错

可以下载的啊亲 你什么编程器 可以不用解压 直接刷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可以下载的啊亲 你什么编程器 可以不用解压 直接刷的,,,

我下载了两次,解压就报错。我用的是 RT809的编程器    3.35M的文件不用解压直接可以刷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下载了两次,解压就报错。我用的是 RT809的编程器    3.35M的文件不用解压直接可以刷吗?

是的  我们都是直接刷 不解压的。你试试
现在你机器什么问题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  我们都是直接刷 不解压的。你试试
现在你机器什么问题啊

在网上买了工厂 BIOS 已经好了

网友(2019-06-28):
刷上转一下停一下,不行呢

网友(2019-12-29):
实测可以用,刷完要清空一下coms才行,清空就能正常开机了

网友(2020-04-22):
刚刚好需要这个bios下载下来试试看吧,好不好我跟你们说

网友(2020-10-29):
刚好修到这个机器 开机不显示

网友(2021-03-29):
好用不?没问题吧?

网友(2022-02-28):
这个版本的BIOS 刷机正常点亮

网友(2022-06-23):
BIOS 好的 ,刷上亮机

网友(2023-04-21):
楼主用CH341A编程器 可以不解压吗   直接刷可以吗  我刷了一次CPU风扇转  点不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