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7P无免提 无录音 无听筒维修

楼主(2018-05-27):
【机器型号】iPhone7P

【故障现象】打电话无免提 听筒无声音 无法录音

【维修过程】

       根据以往的维修经验,这类问题一般都是音频IC断线或虚焊导致,所以直接拆机检测音频IC

    这是英特尔的主板,音频IC比较好拆,不想高通版的音频IC旁边原件那么密集。拆机后发现音频旁边的铁边有轻微的下陷,应该是摔过的!
因为以前修过此类问题,所以我就没再去量供电那些了,直接拆音频IC

   拆完拖平焊盘,果然发现左上角有掉三个点,说明应该是摔虚焊,不过掉的点都没用所以不用补!
确认是摔过,所以就不更换音频IC直接植锡装上去,装机测试

  红色录音按钮终于可以按了,录音也正常,打电话免提也可以按,各项功能测试正常,机子放一天测试一切正常,维修到此结束!

网友:
一直7P就基带芯片分2种,结构布局应该相同,看来不同版本结构也不同啊

网友: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给愿意分享经验的人加分!

网友:
摔得机器有些时候运气好 碰到好修几分钟 不好修几天都修不起来

网友:
好几个功能同时不好用 直接干CI 算是正确的

网友:
苹果这做工也不是很好,摔下就掉三个点了!

网友:
没事多过来学习学习修苹果,没有修过

网友:
老司机666,又省了一个芯片,判断准狠,一般人基本上就换芯片啦!

网友A:
请问楼主你用的是什么风枪 拆屏蔽罩用多少温度呢 风速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你用的是什么风枪 拆屏蔽罩用多少温度呢 风速多少

我用的是快客850D,先240度预热,风速7,300度快速取下音频,7P音频那边是一张纸盖住的,不用拆屏蔽罩!

网友:
几个功能同时不好用 直接干CI 算是正确的

网友:
这种通病,一天要修好几个,考验一个人的手工过不过关了!

网友(2019-04-25):
高手中的高手,值得大家学习。。。。。。。。。。。。。。。。。。。。。。。。。

网友:
清楚详细,谢谢分享  清楚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
搞屏的过来学习学习搞主板、哈哈哈、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清楚详细,学习了

网友:
高温速取 你值得拥有:D:D: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