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s2-b3 rev1.0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8-05-27):
技嘉ga-h61m-s2-b3 rev1.0不触发维修

放了半年的板子,今天无事开怼,不接CPU供电,依然不触发

量开机针没电压,不正常啊,量对地阻值010,我去,IO坏了,可恶的8728

先找图纸吧,最近感觉技嘉板子,修起来比较舒服,为什么呢,有图纸和点位

还愁修不好板,入正题,开机针由3.3V上拉,量有3.3V,

开机针到IO脚中间有33欧电阻,量IO  106脚对地阻值047

说明,IO有可能是好的,有可能出现问题的是开机针周围附近东东短路了

开机针,除了有上拉3.3V外,还有一个反向二极管q48(保护电路)和esd17(这个我看不懂)

直接拆,肯定就好,也不用装,多美啊,我就喜欢拆东东,能解决问题的事,哈哈

上图

网友:
简单明了,一眼就看明白

网友:
这个小6脚是通病啊 不过也要测试其他地方 技嘉一直是我头痛病

网友:
这个小6脚是通病

网友:
下次再被静电打,挂的可就是io咯

网友:
ESD17是保护器。应该是ESD17或Q48两个中有一个击穿短路了。

网友:
可以  ,你的帖子可以帮到人。 有思路在 谢谢

网友:
技术高明

网友:
楼主技术杠杠的、、、、、学习学习

网友:
应该是ESD17或Q48两个中有一个击穿短路了。有图就是好啊。

网友:
谢谢分享对人有帮助,下次遇到同样的问题先检查看看。

网友:
思路清晰,修起来干脆利落。。。。。。。。。。

网友:
谢谢分享对人有帮助,以后遇到同样的问题先检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