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X201i不开机维修

楼主(2018-05-27):
客户拿来X201i笔记本一台,说是昨天晚上还好好的,今天就开不了了

插电一看待机0.23左右,目测有待机,按开关不触发

拆机的时候明显闻到一股糊味,很明显又是保护电路设计的大短也不大电流...

拆开一看,电源口那块直接报废了

挖啊挖还是短,断开检流电阻发现是前级短,公共点也短,这里短路一般都是后级短路导致隔离管烧毁的,撕开贴纸明显看到这里一个电容烧成灰了,翘掉公共点恢复正常

公共点正常挖前级,开始挖了几层还短,就直接飞19V给公共点了,想想也知道,这种机器肯定是行不通的
老老实实接着挖,还好找到相同的料板,然后对照飞线。但是没有紫光灯,绿油干不了,放了一天还是湿的,早上来上风枪吹完酒精一洗绿油都不见了............
空中架线吧

上电,可以出发了,然后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可以正常充电,收工。。。。。

网友:
楼主这个还可以挖好,我修到一个机子。挖了好大一个洞都还是断路的、最后都换板了、

网友:
八成是进过水的吧,要不怎么烧这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