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1-35能读取BIOS,但是不显示,

楼主(2018-05-27):
联想S41-35, LT415-AMD,开机不显示,电流到0.8-0.6,被比人修过显卡供电,两个电感有被焊接过的痕迹,BIOS芯片也动过。抱着侥幸的心理,还是先清理内存,当然,问题依旧,接下来就开始刷了。刷的是这个BIOS,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73309-1-1.html,还是不显示,我也擦了一下屏线,特么竟然显示了,难到有那么巧的事。试了好几次都可以开机显示,就开始装机。为防止不稳定,第二天测试后才通知客户来拿。客户拿回去又说不显示。于是又让客户带过来,检测流还是和昨天刚拿来的时候一样,我记得这台机电流0,5左右就能显示了。怀疑BIOS芯片坏了,换,刷昨天下的BIOS,不行,再下,再刷,还是不行,论坛的BIOS试了,还是不行。开始检测主板,供电正常,内存排阻有波,200脚,202脚有波,现在没有思路了,

网友A:
外接键盘灯亮不亮呀,有没有换屏和屏线试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键盘灯亮不亮呀,有没有换屏和屏线试呀、

大小写指示灯不亮,我也就没有考虑屏方面的问题

网友:
外接试一下啊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背光问题

网友:
热下显卡试试呢,没准三板斧就好了

网友B:
感觉还是不过显卡  有读内存的波  后面就只有显卡然后自检亮机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不过显卡  有读内存的波  后面就只有显卡然后自检亮机了吧~

希望楼主修好了  发贴公布出来  大家都可以有个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还是不过显卡  有读内存的波  后面就只有显卡然后自检亮机了吧~

有可能,不过我没有加焊,因为显卡打了黑胶,又和CPU离得很近,所以没有修,

网友:
楼主你的主板现在解决了吗,我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了。

网友:
认真 的看完帖子,表示 没思路 ‘

网友:
先测下供电都正常不。是不屏线啊?测下屏接口电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