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速维修华硕N56VM二修不开机一例!

楼主(2018-05-27):
机型:ASUS N56V
板号:N56VM_2.3
芯片组:HM76+NV独显

故障现象:刚接到手,没拆机之前是有待机不触发

客户描述:不通电,进过水!

拆机后机器发现已经被上家给干过了!先来看看上家的杰作!

先把待机芯片清洗了一番,看看能不能捡个死鱼,结果是我想太多.....
先把上家动过的位置好好查一遍,发现公共点不正常!

此机隔离保护是2个N沟道驱动导通产生的,正常情况G级是25V!排除隔离管问题导致!
调转枪头测充电芯片BQ24725A的6脚ACDET!发现异常!

通过点位图查询ACDET是通过127K电阻和20K电阻分压而来,20V输入正常值应该是2.7V!
在线测量电阻值均正常,加热板层后电压恢复2.7!不用想,板层问题!直接改!!

将芯片6脚焊盘隔断,单独飞线出来到分压电阻后,电压已经恢复2.7V稳稳的!
隔离管G级电压也正常升压至25V!

再次上电,公共点顺利产生,依旧不触发,待机0.07!

手摸待机芯片发烫,断电测量线性,PWM后级均无短路,考虑之前待机芯片有进水
怀疑是芯片本身损坏,直接更换掉!再次上电,机器已经可以正常显示了!

 会员527255100鑫豆2023-10-28 14:49

网友A:
这台华硕只知道通病一堆 最明显的通病是不过内存有个电容拆掉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台华硕只知道通病一堆 最明显的通病是不过内存有个电容拆掉就好

 大神哪个地方呀,发出来大家都看看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台华硕只知道通病一堆 最明显的通病是不过内存有个电容拆掉就好

嗯,风神阿姨说得对,虽然你说的通病我一台都没修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嗯,风神阿姨说得对,虽然你说的通病我一台都没修到过。

没修过 不代表没有这个问题,后面碰到你就知道了

网友:
进水机器就是要细心啊,按照时序慢慢来

网友:
原来板层问题  是可以通过加热来搞的

网友:
你上家 这个技术 都敢 开维修店 接机维修,勇气我佩服! 佩服 。。 基础的 保护隔离知识  都修不好。。。

网友:
进水机器就是要细心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台华硕只知道通病一堆 最明显的通病是不过内存有个电容拆掉就好

风神   你说的故障 我修复了12个 这个机器

网友:
逼神逼神,就是够神!!!他指导我修好很多机器了,技术确实很屌,大神级别!现在我都是加他微信的,遇到搞不定的都让他指导,好过砸自己手里修不好,钱财都跑了,他指导修好了我就发个红包意思意思,不能让人白白帮忙,关键问的过程中还掌握了技术,下次遇到就有思路怎么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台华硕只知道通病一堆 最明显的通病是不过内存有个电容拆掉就好

大哥有没有微信 加好友,都有哪些通病啊

网友:
宵神 顶起 点赞点赞   点赞 点赞

网友:
牛逼了,技术不错啊,又学习了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台华硕只知道通病一堆 最明显的通病是不过内存有个电容拆掉就好

专家啊!是哪颗电容??说一下吗!下次遇到就可以装逼一吧,哈哈

网友:
华硕的简直就是垃圾中的战斗机 问题多就算了 还没图纸 修的简直要吐

网友:
楼主所说的待机芯片,就是产生3,5V 的芯片,同时也是电池充电芯片,开启保隔管的芯片吧

网友:
这维修也是一路磕磕绊绊!一路沟沟坎坎!维修主板就像是走路\虽然看不到终点\但是过程很重要!

网友:
原来板层问题  是可以通过加热来搞的
维修也是一路磕磕绊绊!一路沟沟坎坎!维修主板就像是走路\虽然看不到终点\但是过程很重要

网友(2019-06-18):
二修机不好搞啊,,,,,,,,,,,,,,,,,,,,,,,,,,,

网友:
现在的机器没图纸 不怎么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