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5-27):
网线是从一交换机接出,再经过一科室的一个路由器后接入电脑,网络都显示正常,就是电脑连不上网,另外这里是需要上网认证的,输入了也不行。也去掉路由器尝试了,也改了IP就是 连不上,没招了,求教......
路由器
电脑

网友:
看看路由器的设置,是不是改过LAN口IP,前交换机和后路由器的网段在不在同一个网段,只有同一个网段的才可以认证上网

网友:
路由器前正常吗?如也不正常,交换机断电5分钟试试,看看状态灯有报警吗?如正常则检查路由器设置和认证。

网友:
先看路由器主线能不能上网,不能往前找,能上看路由器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