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B75M-D3V REV:2.0 开机掉电的维修。

楼主(2018-05-27):
一块技嘉B75M-D3V 2.0,成色好,故障有点复杂,本来是这样,一上电两三秒后断电,不能再触发了,然后扣电池放电十秒后,又可触发,反复如此,但是,开十几次,居然偶而一次能开机到显示,但几率很低,这种情况说真的,以往直接放弃了,但最近B75实在金贵啊,成色又好,不忍放弃。维修过程如下。
首先是刷BIOS,刷了好几遍,换芯片刷,都一样,吐血。
然后按不上电的思路修。
测无5VDUAL,窃喜,心想,这个常修啊,

这两张图看过无数次了,P_EN实测为4.3V ,不正常,5VAUX_SW  实测0.65V正常(还好,如果此处没电压我就没辙了。),D7 Q67等这几个相关的芝麻管都测测了没问题,拆掉D7居然也一样,装回去测D7两脚的这边为4.3V,另一端0.3V,看来P_en的4.3V并不是来自这一堆芝麻管。心想Q58有故障也有可能,在线测其阻值好象偏小,这个很难测准,立即更换之,结果也一样。
返回第一张图,p_en还有一路来自于5VAUX_SW,拆掉R702,p_en马上正常为0V,5VDUAL为5V左右的正常值了,但是不上电,看来R702的作用很重要,不能少,测的R702的阻值为10K,但怕测不准拆下来测也是对的,装回去,故障依旧,心想有些电阻可能会工作中变阻,去其它板上拆了一个换上也一样。R686是空的没装,BC221电容测的阻值也没有不正常,看来R705那端有问题,但实测其阻值很正常,拆出来测也是1K的标准阻值,索性不装它,p_en马上变为0V,5VDUAL也为5V,马上正常触发,亮机,反复试都OK,之前所有故障都解决。
CPU风扇边上,圈红圈处的几个电阻就是R702  R705等,因为没有点位图,也找了一阵子才找到。
到此,此板修复,但是,我并不知R705上拉的作用,拆掉它能正常,要它又有何用?只有大神级的才懂我等小菜只能瞎猫逮死耗子了。

网友A:
是这个1k电阻变质了吗?直接把5v导进p_en了。。我上次修过一个这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1k电阻变质了吗?直接把5v导进p_en了。。我上次修过一个这样的问题

1K电阻值测试正常,但是装上它就不行,拆掉就好了。不知为什么?

网友B:
请问Q49的VCC是几伏?

网友:
话说技嘉很多板子都设了这个短路保护电路如果是5VDUAL短路的话可以防止烧后级那在这里我想问问大家在没有点位图的情况下如何找到是何处短路用烧鸡大发快速是快速但就怕烧桥

网友B:
我的想法提供讨论:拆了R705,使得Q58导通,Q58的2脚产生5伏电压,满足5VDUAL条件。但实际上5VDUAL条件,应该是由Q49来提供的。所以我觉得还应该查Q49和VCC。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请问Q49的VCC是几伏?

Q49的VCC实测是5.0V。这个VCC应该就是ATX的5V的VCC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想法提供讨论:拆了R705,使得Q58导通,Q58的2脚产生5伏电压,满足5VDUAL条件。但实际上5VDUAL条件,应该 ...

技嘉H61,B75不上电的案例中,Q49相同作用的管子很少有坏的,大部分遇到的都是一些双二极管,还有DEPSLP,SLPS3等,至少我遇到的多半是这些。

网友:
真开眼界了,辛苦换来的成果,就这样大白于天下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Q49的VCC实测是5.0V。这个VCC应该就是ATX的5V的VCC啊。

如果Q49的G极能测到12伏,VCC能测到5伏,而D极没有5V,那很有可能是Q49坏了。

网友:
不管黑猫白猫,搞得到老猪就是好猫!哈哈

网友D:
如果修的烦人 也可以将P_EN 直接飞线接地。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修的烦人 也可以将P_EN 直接飞线接地。

这样也行?好,我下次遇到实在不好搞的,就按你说的试试

网友:
修这种板 真的是费时间,现在B75成色好可以出150一张

网友:
电阻可能有微短路,阻值变小了,拆掉就无穷大了 ,电压会升高,返修几率大建议还是找同样的装上好些

网友:
可以可以 我非常欣赏你,很好,顶一个

网友:
我只是小小白,比你还低一级呢

网友E:
5VAUX_SW  待机时为高电平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E:
5VAUX_SW  待机时为高电平吗?????

5VAUX_SW,在这块板上待机时确实是0.65V左右的高电平,但是在其它完全一样的板上,我测的5VAUX_SW待机时只有0.15V左右的低电平,但是,都可以正常开机关机,使用也完全正常。我也有点晕。。。

网友:
技嘉的主板很多这样的问题,保护电路做的太好也麻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5VAUX_SW,在这块板上待机时确实是0.65V左右的高电平,但是在其它完全一样的板上,我测的5VAUX_SW待机时 ...

把元件都复原。
如果待机时5VAUX_SW确实为高,那密切关注一下在触发的一瞬间(及以后)它的电压变化。这个电压要是高的话,不会产生5VDUAL和后续的3VDUAL,也就不会启动的。 如果一直是低,那5VDUAL在开机后也由5VSB提供,也会不正常的。
伙计,有图纸么?

网友:
PEN这个信号 是做什么用的,可以详细解释一下吗?

网友:
修好了收到钱才是正道

网友(2018-07-16):
1K电阻拆掉后,5VAUX_SW电压会略微降低,恰巧能开机。但问题可能不是1K电阻造成的。主要是5VAUX_SW是哪里来的,最好发下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