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弘基4745通病

楼主(2018-05-27):
老样子 上图啊

版号上面
下面是拍几张 都是10来台机子一样问题的
昨天下午浙江货车货运发来一件货 不用想 肯定是笔记本
拆下来全部统一型号 统一机子 14寸弘基4745笔记本全部无电池
外观很不错
每台先测试问题
进不了系统的 电流上去不亮的 还有大短路的
先修简单的 进步了系统
问题想的到一是显卡 二是CPU旁边电容
有几台是电容引起不能进系统

8台这种电容引起问题 有两个本身没装的 但是被人修过 直接拆掉 旁边的全部换掉
装起来进系统 OK
下面是显卡引起不进系统
先拆下来把显卡重新值过还是一样,
只能换显卡了。还好有备货20片显卡

换号装起来 开机直接进系统测试一切正常 表示修好
还有个是奇葩问题,不知道你们遇到没有
无线网卡曹引起的短路,。。。。

拔掉无线网卡还是一样短路。测量边上电感没发现短路 整块主板也没发现有明显短路地方,这个问题问题只能叫技术员去检查
技术员很快回复 说是这个曹引起来?直接找同样型号主板上面拆一个下来换上 正常了
奇葩问题
下面一个是大短路,简单说下

待机芯片6脚电容对地短路 引起大短路
vin电容对地短路,充电芯片保护
这个短路很多地方都短路了。把桥给烧了
整块主板换掉 不修了 简单明了,哈哈
最后最后开机进系统图

全部修好一起40张还要税票税点对方出了 修了一整天。技术员他们都要干活 没人只能自己修。【还好是简单问题】感觉还是亏本
不过只能这样了。

旺旺恶意 -2 楼主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徘徊

网友:
17台弘基4745笔记本 忘记写了!

网友:
历害了,40张主板一天修出来么。。。。

网友:
4000/17
单价200多还可以了。

网友:
LI  厉害 。。厉害 。。大侠你这个 维修太给力 了。。。。。

网友:
不愧为论坛的大师级人物 竟然能修40张

网友A:
17台从头拆机开始到装机亮机吗.我猜应该是单板吧

网友:
这也够什么的了

网友:
都一个型号修起来就是方便有参考,容易坏的就那几个地方

网友:
厉害厉害,那么多台,又有好多米收了,楼主生意做得大啊!

网友:
你这生意太好了  技术也牛  佩服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17台从头拆机开始到装机亮机吗.我猜应该是单板吧

你没看内容吗?昨天上午到现在,

网友B:
这个是真牛逼 一天修这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真牛逼 一天修这么多

通病 也好修的,速度也快了

网友:
对头!一批次同样的板子,好对比!毛病都是差不多

网友:
楼主,你的生意真好啊!一下子接这么多台机器修啊!

网友:
要是我的话这时间刚够拆装的,佩服楼主

网友:
我关注的不是维修,而是楼主怎么接到这么好维修单?  而且还是寄给你的。。。当地就没有芯片级维修? 对你又是多大的信任。。两个字,羡慕。。

网友:
请问风神CPU旁边的电容引起不能进系统,是用经验直接代换的?还是有测量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