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A1466进水暗屏修不了改升压板高清图

楼主(2018-05-27):
客户拿来一台苹果A1466,进水开机暗屏,修了几个小时修不好改升压板,见高清图

网友:
楼主果然是靠技术吃饭的,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

网友:
为什么不吧原理说出来                 鄙视你

网友:
这个好多了,呵呵

网友:
不错,维修的精髓就在于变通,进水腐蚀严重了就改装一下

网友:
楼主果然是靠技术吃饭的,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

我的泪为谁飞 -2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修苹果的升压电路还是修好的比较好啊!这样就可以调节亮度啊!

网友:
为什么不吧原理说出来                 鄙视你 -----------------鄙视+1

网友:
维修就是要不断的找方法,搞定问题,目的就是要修好,达到目的就好了!

网友:
看着有点复杂   修好了就很牛逼   学习了

网友:
刚才写的没回复成功 、?怎么回事  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把工作原理说出来,分享一下。把工作原理说出来,分享一下。

网友:
进的够多的啊,

网友:
这个真的厉害了,最近接了几个1466 焊个芯片都费劲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也收到一个A1466笔记本,是没声音。怎么解决,双系统都没声音

这款机声卡好像在小板上,还有一条转接排线,看看是不是排线松掉电。

网友:
能修苹果的都是高手哦。谢谢分享宝贵经验。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楼主果然是靠技术吃饭的,总是在牛A与牛C之间

我的泪为谁飞 -1 随意复制别人的回复,请用心回帖!

网友:
这样改了亮度调节估计没有用吧,,,我也改过一台有时还是会暗屏,亮度调节不能用,

网友:
是这款机器大通病DDDDDDDDDDDDDDDDDDDD

网友:
楼主果然是靠技术吃饭的,总是在apu与南之间

网友:
技术牛逼啊。

网友:
强大,没想到还能这样改,,,,

网友:
不能调节亮度,但是总比不能用好吧,这种方法我改过一个,但是总觉得稳定性差一些。

网友:
这个能装上底壳吗? .

网友:
这个是可以改,进水的你也要冼干净啊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用信息。
蘋果A1466深色水幕修復不能更換壓板高清地圖

网友:
不改高压条应该也修的好吧。。。。。。

网友:
牛逼啊。是不是截图好下次碰到直接飞线。。。。。

网友:
这样 改的 完美么 , 高压条 温度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