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AM70 REV0.3LA-901P公共点不正常

楼主(2018-05-27):
ZAM70 REV0.3LA-901P公共点不正常,电压只有13V,隔离管都换过,这个是不是后继拉低了

网友:
待机电流呢,如果拉低,待机电流肯定大,你这个估计欠压了,保护隔离电路查下

网友:
同意楼上,你电流都不说一下怎么知道。后级拉到这么低你想电流是多少安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