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S奇怪问题,求助

楼主(2018-05-27):
接一台苹果6S,开机正常,进桌面后触摸无反应,HOME键按下也没反应,心想先换个屏幕试下,换好后(前置排线没有接)触摸、HOME键都可以用,心想应该是没事了。接上前置排线后,触摸、HOME键,指纹都没有用了,拔掉后重新开机这些功能又正常了。请问这个该查哪里,排线已经换过了!

网友:
楼主,我虽然没修过手机,但是从你故障描述看出,你的前置排线或者前置座子有问题,你可以把座子阻抗打一边看看。是不是有某个信号点短路引起,然后看图纸,和点位图逐一排查就好。

网友:
3Dtouch 查一下   应该是他的问题

网友:
前置排线短路

网友A:
换前置排线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前置排线试一下。。。。。。。。

新的已经换了两根了,还是一样的

网友:
查查前置和U4240

网友:
我也想问个事,果4WIFI打不开灰色的,插卡也是搜索,串码啥的也都有,是什么问题?

网友:
前置排二极体值打一下看看,应该是前置相关电路短了,上了排线后,整条短路

网友:
查查 1,8v 那路      试试看

网友:
跟前置的座子有关的电路看看,一般是短路了,IIC的上拉电源

网友:
2个排线一个一个插 先看下是那个排线导致的 然后在查排线座子

网友:
前置座子有好几路都是和显示座子相连的,如果已经测了显示座子没问题可以只插上前置排线,再测一遍显示座子组织看看有什么变化。你的这个故障还没见过,你可以试试这个方法

网友B:
故障已经解决了。从苹果6上拆了个前置座子,搞定。

网友(2018-06-26):
引用 网友B:
故障已经解决了。从苹果6上拆了个前置座子,搞定。

这是,换了前相机座子吗?不错不错,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