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55VD进系统花屏

楼主(2018-05-27):
K55VD进系统花屏 板号:K55VD 3.1,进系统闪屏条纹状的,外接进系统不显示,安全模式可以进,重焊过显卡还是一样,显卡是GT610的,请问有修过这样的吗?是显卡问题吗

网友A:
换个屏试试,先排除是不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屏试试,先排除是不是屏的问题

换过板试过了除了板其它都是好的

网友:
直接换显卡,哪还说什么 、看看好不好、

网友:
一般是显卡的问题,,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显卡换了还是会花

网友:
楼主怎么不上张图啊,花成什么样子?3D软件可以运行吗?

网友B:
显卡挂了,很正常,建议拆了重做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挂了,很正常,建议拆了重做试试看

换了新的了还是花屏

网友:
进系统跳桌面就这样

网友:
换过板试过了除了板其它都是好的

网友:
你看看按F2进BIOS会出现花屏吗??

网友:
或者把显卡驱动卸载了看看,进PE也行

网友:
也可能是屏幕线的问题,换根线看看

网友:
这个好像很难啊,可能是显存问题哦

网友:
显存颗粒你看过了吗?前几天我修一个鸿基的,搞都是花屏,,,显卡换了内存也全部换了   他是两面显存颗粒,,,,,我自己想着肯定是显卡这么面的可能性会大一点,,,我这显卡这面取下来做完了  还是花屏,,,,点子不正的时候喝凉水都塞牙,,,反面取到最后一个的时候  好了,不花屏了  正常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