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V310-15ISK

楼主(2018-05-27):
修一台进水的联想V310-15ISK,主板腐蚀,那个仁兄手中有这个机器,帮忙量下图中的电阻大小,或者有图纸的帮忙传一下,先谢谢了此机板号为DA0LV6MB6F0  REV:F

网友A:
楼主先直连看行不行。不行在说吗、

网友:
这机子我有,不过太新了。不知道我老板娘能不能让我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先直连看行不行。不行在说吗、

同行的机器,四代4G内存也进水腐蚀坏了,客户直接放弃了!木有办法

网友:
查EC的PDF嘛,应该是个供电的电阻,

网友:
在主板上测量是10K电阻............

网友:
测量结果是一个10K的电阻........

网友:
应该是一个供电的上拉电阻,大一点就好

网友:
上个10K的电阻不行吗?

网友:
一般在EC旁边的都是10K电阻为多,试试换个10K的

网友:
只要不是分压用的电阻 你可以找电阻试

网友:
参考下别的图纸呗,相同芯片同家的电路基本一样

网友:
应该就是 个上啦电阻吧

网友:
可以找个10k的电阻试试。。。。。。。

网友:
机器已经带走,谢谢各位的分析帮助

网友:
一般10K吧?????  前阵子有。。。。。

网友(2018-07-13):
今天我刚刚修到一台,测量了电阻是10K 的

网友:
如果一边接电源3.3V的话,可能会是10K左右也就是上拉电阻,找不到整机图可以找EC图嘛,别个机子的图只要EC一样查查那只脚一样能找到相似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