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dell e6230版号LA-7731P点位 或桥附近图片

楼主(2018-05-27):
版号 机器型号 原故障;有时待机无 法唤醒。客户tb买的机器,做过桥和CPU。拆桥的时候掉电阻了。不知道电阻位置和阻值。求图片或者点位图

网友:
做了桥和cpu,大手术了!我习惯吹bga前拍照纪念,底下周边高温胶带伺候

网友A:
没有点位有一个图纸,不知道有没有。

DELL E4系 E6230 QAM00 LA-7731P.p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有点位有一个图纸,不知道有没有。

谢谢!!!板子上那个位置没有看到元件号。找不到。

网友B:
用表量一下跟那个通!然后对找图纸!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表量一下跟那个通!然后对找图纸!累了

额。看来专业这样了。估计要花点时间

网友:
只能上淘宝找 图片了   ,看运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