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0-70 第一次开机灰屏 重启下就下在常

楼主(2018-05-27):
y50-70  第一次开机灰屏  重启下就下在常     BIOS 刷了好几个都 一样

重启正常后关机  过半个小时 又是同样的问题

有人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吗

网友:
在百度上面搜有同样的问题  就是没有解决   可是是通病吗

网友A:
BIOS里设成集显试试还有问题吗,如果好了,估计独显有问题

网友:
先换一张屏看看,在用集显看看会不会灰。

网友:
难道就没人怀疑是显卡驱动问题?搞个固态,装上系统不装驱动,下个联想官网驱动软件,先软后硬嘛

网友:
刷个bios先

网友:
刷个BIOS看看吧,,现在的BIOS太强大了什么问题都有可能,,前几天刷了个BIOS 16M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里设成集显试试还有问题吗,如果好了,估计独显有问题

设成集显也是这样

网友:
屏幕问题把

网友:
屏幕,BIOS,显卡,还是转换电路???

网友:
你把外设都去掉,在灰屏的时候测主板上面有没有电压不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