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0-70白屏示波器解决问题

楼主(2018-05-27):
机器型号:S40-70 板号:LA-A321P

故障:机器白屏 换过新屏还是白屏,外接键盘大小写能切换,大概判断已经能正常亮机

维修:拆开机器裸板上电还是白屏,查屏接口电路除了+LCDVCC_CONN没电压其他都有,追查下来源

         此供电是来源于U46芯片控制 而U46的开启低电平 那再追查下来源

            UT2芯片控制输出高电的,要满足条件发出TL_ENVDD

          查供电都有3.3V 再者就是CPU发出来的EDP信号也有电压和波形查CTL1 2 3 4电容的1脚 都有波形

           再查电容的另一端2脚就是芯片端也有电压和波形

             条件都满足芯片没发出来需要的信号,那就只能换芯片  以下是芯片换好的和拆下来的

                  换好后测试亮机

网友:
示波器是个好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