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G505不跑码

楼主(2018-05-27):
本人修一台联想G505,版号是LA-9911P,故障是按下开关上电0.36,测各大电感电压全部都已输出,BIOS刷过,CPU换过,均无果。测时序图电压也都有,现在没有头绪,不知同行们可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望指教一二。

网友:
你咋就没想过这个电流电压都出来了,然后呢?这个电流跟本就行不通,只要不是超级本,功耗再低也不会低于0.6,何况是低端游戏本G系列,虽然我没修过这个机器,但是,我依电流判断觉得就是桥那边的问题,如果你实在查不到问题,那就换桥吧,记住把桥的重要条件都查了

网友:
cpu换过?bag的cpu?看看cpu上面的rtc电容,再看看二次电压

网友:
我看就是RCT电池没电了没电 !~~~~~~~~~电了~~~~~~~~~~~了

网友:
应该还是CPU的问题,之前还有换好过,后来的芯片太垃圾了 ,所以就不做考虑去换CPU,毕竟价格上不去,成本也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