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联想G470从不充电到用电池不开机维修案例

楼主(2018-05-27):
机型:联想G470   板号:LA-6751P
故障:从不充电到用电池不开机
维修流程:
机器拿过来客户描述不充电,在系统里面可以认到电池,那就拆机吧,G470修到不少了,大部分都是保护隔离第一个管子挂掉或者公共点短路,或者是CPU没供电等问题。那就测量一下保护隔离的几个管子吧,结果管子没有短路,测量充电芯片ISL6251的DCIN和芯片输出的线性6V都是正常的,ISL6251比较容易坏,所以前段时间买了二十多个回来,手上有芯片直接就替换了,心想不行在查其他的吧,一分钟焊接完后插上电池发现电池已经充电了,如图:

充电电流0.15A,已经充电了,进系统也提示充电中,心想又是一台秒杀的机器,高高兴兴就装机了,装完放在一边冲着电。两个小时后客户来了,测试这台机器充电已经充到百分之90了,拔掉电源,电池给主板供电正常,可是当机器关机后,在用电池开机,是不触发的,插上电源可以开机,拔掉电源电池可以给主板放电,可是此时关机再用电池开机是不触发的,心想机器还有问题,没办法拆开又修吧,下面讲讲维修思路。
1.适配器开机正常,用电池不能触发,首先考虑是不是电池损坏,可是这个机器之前不充电的时候客户已经更换过电池了,而且充电正常,所以排除
2.是不是电池保护隔离没有通过,电池的电无法放到主板上去,可是正如刚才所说,当开机时拔掉适配器电池是可以给主板供电的,测量公共点,公共点也有电池的11V左右,所以排除
3.那就只能是电池开机时序或者电池开机条件不满足了
G470电池开机时序如下:
当电池电压通过保护隔离后产生电池公共点,此时还不能产生待机+3VALW,需要产生VS电压,VS电压用适配器的话插电就产生,用电池需要按下开关键产生,当按下开关键时产生瞬间51_ON#低电平,产生电池电压的VS,VS控制开启3VALW给EC提供待机,EC识别到是电池模式发出EC_ON的高电平持续控制3VALW给主板提供持续待机供电,此时就可以触发了。所以电池能不能触发VS电压有没有产生很重要,如图:

当我测量PQ101的第1脚的时候,发现这个电压为11V,大家肯定会想这个11V是对的呀,因为电池模式是需要产生电池11V电压的VS的,可是我测量的时候并没有按开关键,这就有问题了,按照电路原理,需要按下开机产生51_ON#低电平才能开电池电压的VS的,所以电池模式下没按开机键是不能产生VS的,那这不正常的VS到底来自哪里,如电路图,这个不正常的VS来自于VIN,修过仁宝的都知道,这个VIN是直接连接适配器接口的,我都拔掉适配器了,怎么可能适配器接口还有电呢?为了验证这个问题,我测量了一下适配器接口,如图:

适配器接口真的有11V电池的电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按照原理我们都知道当拔掉适配器时,保护隔离的管子会隔离掉电池的电,就是为了防止电池电压冲适配器,如图:

如图上所写,电池产生的B+正常,11V的B+会通过PQ302的D极通过内部二极管流向S极,但是第一个场馆PQ301的二极管是反的,所以不会让电冲向VIN适配器接口,当我测量PQ301和PQ302的G极是,发现了问题,这里居然只有2V多,这是不正常的,因为2V多会让PQ301沟道导通,让电冲到适配器接口去,通过电路我们知道这个G极的电压来源于串联分压,受控PQ307,因为没有插适配器,所以PACIN肯定是低电平的,控制PQ307的34脚截止,让上面不串联分压,不让PQ301导通,结果测量发现PQ307的34脚短路在一起了,所以让上面两个电阻串联分压了,让PQ302和PQ301沟道导通,让11V电直冲适配器接口
大家可能要问两个问题了,为何11V电冲到适配器接口没有出现大电流,因为这两个管子是软导通的,是被控制导通的,当插入适配器时,电池隔离管自动截止,根本不会产生大电流。为何11V电压冲到适配器接口导致不触发,因为大家不要忘记了适配器接口的电压是会给充电芯片的,充电芯片识别到的11V肯定会认为这不是正常的适配器电压,自然产生不了ACOK等信号,EC无法知道到底是适配器电压不正常还是当前是电池模式,所以无法触发
最后替换掉PQ307后机器正常,测试可很多次,用适配器开机没问题,用电池也没问题,单独用电池也可以开,此机器修复。
PQ307位置

 会员307113300鑫豆2025-7-11 11:53
 会员1545334300鑫豆2024-3-28 00:12
 会员12185232元2022-12-21 18:54
 会员4768372元2022-11-19 20:51
 会员4507252元2022-10-14 18:44

网友:
厉害,作为一个正在学习的人觉得看不懂电路图啊

网友:
这是一个经典的分析案例!!!!!!!!!!!!!

网友:
楼主的思路是正确的,但是电路分析仍有瑕疵,在此提出疑问有二:
其一:不插适配器,2v的门级电压,隔离的两个PMOS是否完全导通?导通电阻多大?
其二:适配器的电压必然高于电池组电压,如何倒灌?而且适配器100w以下多是反激,电源DC接口对应内部内部就是输出滤波电容和整流二极管,感觉最多就是滤波电容彻底没电时瞬间给电容充电那一下子

网友:
楼主电路基础很扎实呀!感谢分享!!!

网友:
没看到你的内容时自己想了一下,ec检测到适配器应该是开启桥的待机供电,没想到是ec的待机电压

网友:
很详细   加分

网友:
看图纸我也只是个半条子,看不懂

网友:
   有图有真像,比较历害,分析的不错

网友:
这问题挺多

网友:
分析的够完整的时序的了 不错不错 又学一招

网友:
关于这种充电的一般报的起价钱才修,不然很麻烦

网友(点评):
你的 益达 好厉害

网友:
佩服你这个耐心

网友:
大师级老师傅,赏心悦目的案例。

网友:
分析得不错,看来我还要多多学习才行啊~

网友:
分写得不不错,写帖子更不容易

网友:
应该加分

网友:
现在怎么要5毛了

网友:
特意花了2毛钱看了你的贴。不错。学习到了点东西。谢谢楼主

花不弃 -2 现在看帖要5毛, 又是个灌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