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维修华擎FM2A75PRO主板开机断电

楼主(2018-05-27):
板号:华擎FM2A75PRO4-M
故障:开机风扇转一下就断电

        同行送修一台组装机,我一看到这个台式机就烦,维修费不高,修块板占的时间不如修台笔记本来的好,就放一边没理它。过了两天客户打电话来了,说急用了,问我修好没有(压根就没看它),搞到我不知怎么讲好,就问他什么故障的,他说开机风扇转下就断电。又是老乡,又是拿很多笔记本来的客户,要不帮他修,他拿到别人那修,可能笔记本都没得修了。只能强制抽空帮他修了,安慰说马上帮他弄。
        把板拆下来一看是华擎的,怪不得坏,杂牌子用料,做工,设计都一般,容易出问题。

先不管这些了,上电测试发现开机风扇转下就断电了,把CPU拆了再上电,发现开电正常,不断电。量了各电感发现CPU供电,还有个1.1V供电不正常。看来问题出在这上面,量阻值没有发现异常。开始以为是1.1V电压不正常导致CPU供电不正常的,就把该电路上的控制开启Q36给去了,去了之后再次开机,量得1.1V有出来了。装上CPU开电,CPU供电依然没有出来,还是原故障,开机一会就断电。

追查Q36的控制信号,发现此信号受控于CPU供电芯片PG信号,也就是说只有CPU供电正常了,发出PG信号去开启1.1V电压。所以问题出在CPU供电上。

该板的CPU供电芯片为RT8878,正好论坛有这个芯片的资料,看下图:

量了芯片的VCC有5V,PVCC有12V,当量到37脚时,发现居然没有电压0V。看来问题出在没有CPU开启信号上,接着追查。EN信号连着RPQ4,RPQ4的1脚5V,正常为低。RPQ4的1脚连着RPQ3,RPQ3的1脚0.9V左右,正常应该为3V。RPQ3的1脚连着FD2,FD2的1脚3.3V,二脚只有0.4V左右,二脚受控于Q54。量得Q54的1脚为低,3脚只有0.4V,终于现形了。

到料板上找了个7002换上,装上CPU,一路小跑,跑码显示。

最后总结:修这些台式机板真的费时,费力,报酬低。本来我这专业修本的,碰到这样的情况只能硬着头皮上。维持客户至上,大家说呢?

网友:
1.1v是什么电压啊?是集显的供电吗?

网友:
天天修台板的就不喜欢修笔记本,天天修笔记本的就不喜欢修台板。修台板完全靠量,不然没钱赚

网友:
lz有两下子,只靠点位图和芯片资料就搞定了,难能可贵啊!

网友:
维修这样的主板是最考验功底的,海考验耐性。。

网友:
维修台式机主板  确实价格低  没有心情去搞  非常理解楼主的内心

网友:
有图纸好修多了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华擎的板非常不稳定,小毛病太多了。

网友:
真是同感呀,修台式机又不划算,有时候还浪费时间

网友:
修的不错 一看就是老司机 这个分析也到位

网友A:
没意思 台机,我们这里维修费才 10-20块钱修一张,, 我早就放弃了,,,一概不摸台机 浪费时间

网友:
现在修主板都不赚什么钱了,返修还高,一般就是直接换个新的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分析到位。这样的文章值得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意思 台机,我们这里维修费才 10-20块钱修一张,, 我早就放弃了,,,一概不摸台机 浪费时间

还好,我收他50以上的,有些板不是说换就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意思 台机,我们这里维修费才 10-20块钱修一张,, 我早就放弃了,,,一概不摸台机 浪费时间

我们这边80起
你们价太低了 亏本

网友:
楼主功力深厚啊   三两下就秒了

网友:
华擎主板做工和用料不差吧~~~ 相对来说现在有点位图和图纸容易修,以前没的话很难修, 二三线的板子没图也挺好秀的

网友:
华硕的破烂

网友:
不是华硕,是华擎。。。。。。。。。。。。。。。。。。。。。。

网友:
这种板要是没有图纸跑线真的挺麻烦的

网友(2018-07-03):
有点位,有图纸就是好。

网友:
楼主,这图纸在哪下的,华擎的图纸可不好找呢,能提供信息吗

网友:
“量了各电感发现CPU供电,还有个1.1V供电不正常”,这句话听不懂,你的意思是拆了cpu,供电就有了,唯独还差个1.1v没出来?但cpu供电没有en信号,怎么可能有供电出来

网友:
老鸟就是不一样,没修过的一样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