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万能模块 带载差 求助大神

楼主(2018-05-27):
液晶万能模块  带载差 求助大神
其他电源比如1532  7575  7532  都好用的 都用过好几十个了
就一种 碰到好几次了   6脚的很小不知道什么型号 一般都炸胡了 看不见
T宝买的液晶万能模块带上去  空载 或者 负载5V 12V 端接1K左右负载电阻 输出稳定
接上完全负载电路  5V就开始2~5V跳变     12v端 9V~18v 跳变
晕死  所有的都查遍了    现在显示器越做空间越小   以前买的220转5V 12V 电路板放不进去
用12V 5V 的电源板代用  后级正常   可是体积太大

求助 支招

网友:
晕死  声明不是做广告  随便找了个这样的图

网友:
这个不好说,看负载要求的。--->--->--->--->--->--->--->--->

网友:
原装板上的6脚IC有可能是OB2263或者是OB2273,丝印标识为63或者是73,还有两·三种常用的6脚电源IC一下子记不起型号了。

网友:
这种电源板要求很严格的,我上次也遇到过。不过是场管,要一样型号的,同样电压 不同型号就是不行

网友A:
联想的LED板子,我没有改出来,高手都过不了,你就别搞了,买一块换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的LED板子,我没有改出来,高手都过不了,你就别搞了,买一块换上

不是联想   清华同方双灯LCD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联想的LED板子,我没有改出来,高手都过不了,你就别搞了,买一块换上

联想  dell 有款19V的   没得反馈光耦的 那个是改不了的

网友:
LCD 的一般空间都大把,怎么会放不进去呢。
问题也有可能不在前端,

网友:
遇到过那种6脚小芯片的,该上这种万用芯片也不行,后来直接换板子了。 这种万用芯片我就买了几个,缺点是不好往散热片上固定,后来直接买的这个6脚电源管,直接把原mos管子拆了,pcb搞个洞,原安装位安装,引脚飞线。

网友:
碰到带载功率不够的最闹心,直接t一块原装或者代用板吧,省心

网友:
我遇到过这种情况,看一下红线的模块供电脚是不是正常,这边有个几欧的贴生电阻易坏,用个10欧的电阻代换就可以了。

网友:
会不会是红线供电不足,所以功率不够。

网友:
网上那种不良率百分之六十以上,而且能用的也不稳定,用一段时间就灯闪。

网友:
这个模块,在某些电源板上,空载正常,带载不行的话,请取掉原板上的反峰吸收电容!之前我也遇上几个没有搞定,后来某天,同行的机器,要求必须修好。换上模块后,带载就跳,反复思考后,取了反峰吸收电容,输出马上正常,用到现在已经几个月了,没有返修。
后来仔细看模块上,已经做了反峰吸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