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娱乐之A1466-----DUANGDUANG声哪里去了

楼主(2018-05-27):
这几天时不时下场暴雨,完了之后就是闷热,真是不爽,好在楼下小伙伴给力,隔几天拿来个苹果搞搞,昨天一台进液A1466,主板型号820-00165-A,说是他朋友的,进水然后就不开机了,他自己拆开清理下还是不行,无奈就给拿上来了,话不多说,拿到手里上电0.048,按开关没动静,猜测待机或者SMC那边有问题,留下机器迅速拆,大家修苹果的机器,尤其是A1466这种大众款的,一定要把主板先拆出来,仔细观察全板,小板视情况而定-----比方说你像我一样懒,这个板子小伙伴简单处理过了-----估计也就是拿纸擦了擦,但是主板上的那个小片片并没有变红,元器件也没有腐蚀的痕迹,但是主板跟小板连接的按扣式的排线上的小片片已经变红了,而且脚位有腐蚀, 清理下感觉就这样判死刑太浪费说不定是地线呢,先放过,拿起我的大优利得对着电感一顿戳,各大电感阻值正常,那么就上电呗,到此为止,我都懒得去打开点位图纸啥的,把主板简单装好,电池先不管,这个主板不装电池是自动上电掉电的,反复三次才会开机,这个时候,经历了三次掉电,电流已经稳定在0.65左右了,我满怀期待的等着苹果的DUANGDUANG 声,结果都过了1分钟了,还是没有动静,但是看电流的跳变已经正常亮机的节奏啊,断电雷电接口外界显示器,也是一片漆黑,这倒也能接受,外接不亮也属于正常,拿起万用表,量各大电感,都有电压,屏线跟前的那个升压二极管是8V,看来估计是暗屏,拿起手电筒一照,果然,还是能看到已经出现苹果的LOGO的,这个时候就要判断问题所在了,要么是升压部分的问题,要么是进液腐蚀的元器件的问题-------小板连接线, 但是小板上无非就是一个适配器检测,几根USB的线,还有声卡方面的线,其他也没啥了呀,不过解决问题从简单到复杂,先软后硬,打开点位发现腐蚀的脚位是声卡复位还有一个是地线,找来一个好的排线,换上屏幕就点亮了,但是依旧没有我想要的DUANGDUANG声,这就奇了怪了呀,先软后硬--------换小板,依旧不闻DUANGDUANG声,犯愁,还是老老实实测量吧,点位大家都有,我就不啰嗦了,主板上的线路没有断线,声卡复位也拿示波器抓到跳变的波了,但是开机的时候,量到主板上喇叭附近的耦合电容没有波 ,看来喇叭坏的可能性不大,这个时候就犯愁没思路了呀,先搞别的,插上电池,发现瞬间就掉电到0.048,看来电池坏了,这款机器的电池估计销量很火爆,很脆弱的电池,由于没思路,只能找个箱子装起来贴上纸条言明没有DUANGDUANG声,后来过了一天小伙伴又拿来一个A1466,还是同年的,不过打开发现是日版的 ,拆的时候突然脑洞一开,妈的会不会是系统问题!!!!拆下硬盘装到昨天的机器上,开机依旧没有DUANGDUANG声,不过这个是双系统,直接进WIN10桌面,上个机器只有苹果系统,没要到密码所以没进去,当时有问过老司机,软件能不能把这个开机声音给关掉,直接就告诉我没听说过,我的心凉了一半,司马当成活马医,点开酷狗,谁晓得一声洪亮的HELLO酷狗瞬间把我的知识底线打破,我只能怀着悲伤的心情把电脑装好,静静的等待电池的到来,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搞硬件的,对于神通广大而且个性十足的客户,我觉得软件真的不适合我,对不起,DUANGDUANG声,谢谢你为我留灯,有哪位晓得如何关掉开机声音的可以指点下小弟

网友A:
苹果系统的音量本来也就是开机音量,不是吗?

网友B:
你要系统中声音调小了开机就没声音的了,调大开机就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要系统中声音调小了开机就没声音的了,调大开机就有

你可曾看完我的帖子吗?换别人硬盘开机打开酷狗声音震耳欲聋,出现LOGO就是没声音,要是系统下能关,那这怎么解释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苹果系统的音量本来也就是开机音量,不是吗?

可是换别人的双系统,开机也会有DUANGDUANG 声对不对?进WIN系统声音很大,我键盘快捷键也把声音调最大了,但是出现苹果LOGO就是没声音

网友B:
钻牛角尖了。那可能是有问题吧,进水的。我自己用的就是苹果,我说的肯定没错的。慢慢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钻牛角尖了。那可能是有问题吧,进水的。我自己用的就是苹果,我说的肯定没错的。慢慢修吧

修好了呀,已经给客户拿走了,我只是想不通,反正我就说他系统密码不给我我拿自己硬盘测试过了没问题,剩下软件还有问题再加钱,反正小伙伴的客人,让他自己去说,我最主要想不明白就是别人的系统,开机也没声音,但是进系统正常用,资讯别的老司机也没遇到,正常情况,DUANGDUANG声会在出现LOGO之前,遇到过的WIN10也是这样,反正遇到软件问题我都不去解决,就说我换系统测试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钻牛角尖了。那可能是有问题吧,进水的。我自己用的就是苹果,我说的肯定没错的。慢慢修吧

我发的小娱乐系列帖子都是一些有趣的见闻,里面维修步骤讲的少,都是些修机乐事,反正机器到最后都搞好了,只不过有些稀里糊涂,好多想不明白,也有可能我遇到的是个有个性的客户,之前也碰到过键盘自己改键的,刷完BIOS非要我再改回来,妈的我感觉脑子疼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可是换别人的双系统,开机也会有DUANGDUANG 声对不对?进WIN系统声音很大,我键盘快捷键也把声音调最大了 ...

是苹果系统控制的,你换了一个硬盘苹果系统要进一次苹果系统才会更换上一次的设置。

网友:
也没有明白这个要怎么解释,有大神可以给个理论支持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发的小娱乐系列帖子都是一些有趣的见闻,里面维修步骤讲的少,都是些修机乐事,反正机器到最后都搞好了 ...

系统中用软件改了键对吧。那真是难缠。装系统最怕的就是碰到要教他怎么样用电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苹果系统控制的,你换了一个硬盘苹果系统要进一次苹果系统才会更换上一次的设置。

我自己的A1466,我有两块电池,都是原装的,其中一块电池开机要等一会才引导系统,另外一块就马上引导系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苹果系统控制的,你换了一个硬盘苹果系统要进一次苹果系统才会更换上一次的设置。

哦,是这样的呀,换硬盘还要再进一次苹果才会更新设置啊,终于明白了,谢谢指点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小娛樂場所A1466 820-00165-A ----- DUANGDUANG的聲音在哪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