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160笔记本CPU供电故障无图无点位维修,板号:09938-1

楼主(2018-05-27):
笔记本型号:联想U160   板号:09938-1

客户刚拿过来机器,说是不开机,插电源表,电流跑到0.64不动了,然后我拆下主板检查。

拆下主板,用肉眼观察了一下,CPU的上管有点黑黑的,取下上管一看。铜片都烧掉了,于是把下管也取下来了。

把焊盘处理好后,在料板上找了半天没找到同样的管子,之后就去楼下买了几个上管和下管,因为在华强,芯片和MOS管比较好找,换上去,打值都正常了。通电待机0.08。

觉得有点不对劲,一般都是0.01,就开始量PWM3v5v。

刚量完,3V5V没有了,待机变成了0.13,待机芯片开始发烫,这时候测试了3V5V线性正常。

给pwm3V打了下二级体制504正常,接下来pwm5V二级体值45明显不正常,想想5V都去了各大供电芯片,光驱硬盘,USB,声卡功放。
各大供电芯片!寻思了半天,就把cpu供电芯片换掉了。(因为CPU上管烧掉了,而且CPU供电没短路,所以怀疑芯片存在故障)

然后通电,待机0.01正常了。按下开关,电流一路小跑。

故障修复。

网友:
最后边那一张图,请忽略。。。。。。。。。。。。

网友A:
秒的漂亮 66666666666666666666下次遇到我也秒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秒的漂亮 66666666666666666666下次遇到我也秒了

哈哈哈,主要是思路正确了,仔细一点就秒了。

网友:
一环扣一环。。。。。。。。。。。。。。。。。。。。。。。。。。。。。。。。。。。。。。

网友B:
老铁就是6  这都被你给发现了   铁壳壳不好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铁就是6  这都被你给发现了   铁壳壳不好焊啊

不好焊也没办法,主要是毛爷爷老冲我笑,动力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