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卡花屏

楼主(2018-05-27):
问题如图 满屏绿色条纹

核心电压0.951 电源芯片up6210

网友:
看着像显存花,先换显存试试,看运气了

网友:
排除排线和屏之后  加焊显卡试试,条件可以的话重做显卡

网友:
都是显存的问题 ,  核心几率不打。。

网友A:
你的屏扎眼看上去都好像出横线啦,应该屏坏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屏扎眼看上去都好像出横线啦,应该屏坏了吧

屏幕没问题,是分辨率低,显卡的问题是绿色横条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