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小白——偶遇修补内存条亮机一例

楼主(2018-05-28):
来实地快有3个月之久了,距离上次修好第一张故障板也有1个半月了,周末有幸去老师那里学习维修经验,碰见一台摔过的机器,把缝补好一条4G内存条及简单的维修过程分享给大家。

笔记本:宏碁e1-471,CPU  i3-3120m,内存  4G
       板号 DAZQSAMB6F1

故障:严重摔过、屏碎、内存条磕碰掉件、不亮机

维修过程:
拆开主板明显发现内存槽磕伤,内存条也没能幸免,已经掉件

电池接口部分也断掉了一截

拆除内存,散热,CPU,主板基本完好,没有明显变形

万用表对公共点,各大电感打值没有问题,准备上电检测
宏碁的电源头找起来太麻烦,直接从适配器接口出来的电感位置飞线

一看待机0.006,基本正常。窃喜的时候电流掉到0了,试了几次都是待机掉电

大概想了下,3代的CPU,会不会新待机流程,按开关试试,直接触发了(至于这一步为什么想的不是修掉电,不去查芯片条件等等,我觉得是对知识的理解和理论的应用,新待机流程会关闭PWM供电,如果这一步去修待机,那么肯定会死修也修不出来……)

触发后没有掉电,抓了各大电感和上下管G极波形,没有明显问题,看来可以上U上内存看看是不是亮机了
找了条测试内存条,上电触发到1.2A。测试平台复位已经出来了,独显供电也出来了,准备外接显示器看看是不是亮机了,
但是外接后显示器并没有亮,接上USB键盘,准备切换到外接显示器再次测试,USB键盘可以正常使用,不管怎么切换外接显示器还是不亮,想着主板肯定是亮机了,找张屏来测试下,果然,机器点亮了,亮机的电流在1.1几到1.2左右

随手找的屏也是有问题的,部分花屏,暂时不予理会

接下来是对内存条的处理,本着垃圾佬的维修心里、降低顾客维修费用、锻炼自己的动手能力,找了条报废内存,准备搬板试试内存条还救得活不,搬好后的内存合影

修复后的内存条,看起来和新的没什么差别

测试内存条成功点亮机器

准备进系统测试,不幸又降临了,直接掉电,反复试了几次都是进系统掉电。
本来都想抓掉电了,想到内存槽位置摔的比较厉害,会不会是内存槽引起的呢,拔下内存,先换个内存槽试试

成功进入系统界面,因为是摔过的机器,加上之前进系统掉电,想多测试一下,找了张完好的屏,播放视频测机

机器跑了几个小时没再出现问题,接着修补摔烂的外壳,全部用502粘好

最后装机,用电池也可以正常开机,应该是没问题了,维修到此结束。

总结:维修有时就是简单的缝缝补补,所以焊功很重要,上周一台二修机,上家误测量导致芯片引脚烧成碳,搞不定拿到这里,QFN封装的芯片,最后对引脚补线重新焊接恢复到原故障。理论基础和维修经验也很重要,不然你误判故障,只会死修也修不出来。

网友A:
你的这个机器其实就是需要修补一下外壳,内存掉了一个排阻和电阻,这是捡钱的机器

网友B:
楼主挺细心的,老式内存条早停产了,能修好继续用,省掉了到处找配件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个机器其实就是需要修补一下外壳,内存掉了一个排阻和电阻,这是捡钱的机器

缝缝补补又1年,开始建议她换台电脑算了,她说是公司的机器,没办法只能检测一遍。维修过程相对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挺细心的,老式内存条早停产了,能修好继续用,省掉了到处找配件的问题。

拼拼凑凑,就是一台新机器了

网友:
理论扎实啊

网友C:
#在这里快速回复#老式内存条早停产了,能修好继续用,省掉了到处找配件的问题。

网友D:
问题还算简单 要的把内存槽也换了 就完美了~

网友:
谈不上扎实,可以应付些简单的维修内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这里快速回复#老式内存条早停产了,能修好继续用,省掉了到处找配件的问题。

只是简单的处理下能用就OK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D:
问题还算简单 要的把内存槽也换了 就完美了~

哈哈,换内存槽,提议不错,这个可以有

网友E:
不换 槽子 只怕不稳定

网友F:
运气好  不怎么严重  我这有台  散架了

网友:
提议不错,这个可以有

网友:
分析得还可以,这个机器鼓掌很明显,容易找到,不算是麻烦

网友G:
谢楼主分享 老司机带带我 大理论牛b 向肖大神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E:
不换 槽子 只怕不稳定

换了个内存槽插,测试还算稳定,就没去搞内存槽了,23333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运气好  不怎么严重  我这有台  散架了

其实主要想表达让大家多动动手,像磕碰掉件的尽量补一下,测试能不能用,降低成本

网友:
引用 网友G:
谢楼主分享 老司机带带我 大理论牛b 向肖大神学习

让我们荡起双浆,缅怀阿林老师的菊花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