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维快修]
L460-DX NM-A651 BIOS

楼主(2018-05-28):
迅维快修工程师CZM分享L460-DX NM-A651 BIOS:
迅维快修工程师CZM分享L460-DX NM-A651 BIOS.rar
c

网友(2018-07-12):
刷完完美亮机

网友(2018-08-11):
刷了好多BIOS了还是不行,现在开始直接0.2然后断电,貌似CPU电压都没出来

网友(2018-09-29):
楼主 BIOS刷了 跑0.2A掉电 刷回原来的正常

网友:
你们的关机不是BIOS 的问题

网友:
我的机器有线和无线都不识别刷下试试 机器是可以开机的

网友:
BIOS有问题 刷过可以开机 但是掉电

网友(2019-03-27):
我手上的L460也是跑0.2A一会就掉电了。PL403没电压输出

网友:
能显示 会掉电

网友(2019-09-20):
能亮。掉电

网友(2019-10-21):
本人亲自试过 确实能亮但掉电

网友(2020-02-18):
刷了确实是开机一会掉电,,有没有解决的啊,,,急...

网友:
不是纯净ME的,

网友(2020-05-07):
能亮 过一会掉电

网友(2021-01-11):
刷了好几个了 不知道这个okbuok

网友(2022-09-18):
blos有问题 刷完亮机 win7logo处掉电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249942-1-1.html
刷完这个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