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LED42K20D,请教各位看官!

楼主(2018-05-28):
哪位遇到过板子插上屏排线,背光就关闭的,检测后主板的开启,V12的供电都正常,在街上LVDS线后,前级电路整体电压偏高,背光保护,检测后发现给LVDS供电的12V电压引起,LVDS电压是只经过了一个MOS管,下边的是前级,请问是芯片负载的问题吗,哪位能给解答下!

网友:
我遇到过其它品牌,都是逻辑板或问题

网友:
感觉像逻辑错误,可以刷程序试试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我试下,

网友A:
说刷程序的,果断丢他进黑龙江里面去。看楼主描述像是电源不行。电源图:

网友:
上点屏板试一下屏是否有问题,如果没有问题厘清哪边的问题修哪边

网友B:
时间太久了,记不太清了!在板子上有一个贴片二极管击穿了,用普通的二极管换上就好了!很久之前修的,希望对大家又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时间太久了,记不太清了!在板子上有一个贴片二极管击穿了,用普通的二极管换上就好了!很久之前修的,希望 ...

是前级还是后继上的,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刷程序的,果断丢他进黑龙江里面去。看楼主描述像是电源不行。电源图:

主板图:

我个人也感觉是前级带不起后续,应该还是主供电芯片的问题,上了12V屏供电然后我去测试之前的电压整体偏高,

网友C:
主板12V供电的问题吧,接到逻辑板有短路,加重负载了。LED42K20JD吧?这机子背光坏的也超级多

网友B:
具体在前级还是后级记不住了。只记得那个位置是靠主板的接近边上几厘米的位置!具体的实在是记不住了!修好这个电视还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傅指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具体在前级还是后级记不住了。只记得那个位置是靠主板的接近边上几厘米的位置!具体的实在是记不住了!修好 ...

前级故障,修好了,带不起负载,已经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12V供电的问题吧,接到逻辑板有短路,加重负载了。LED42K20JD吧?这机子背光坏的也超级多

背光正常的,换了供电芯片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刷程序的,果断丢他进黑龙江里面去。看楼主描述像是电源不行。电源图:

主板图:

从新买了芯片回来,换上就好了,就是前级的问题

网友:
看一下屏电路上面有没有短路之类的有没有仔细测量一下啊

网友:
首先恭喜楼主解决问题!又长知识了,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