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HKC S788A液晶显示器程序

楼主(2018-05-28):
HKC s788a液晶显示器程序,修好后提取的原机备份程序!有图有真相

网友:
怎么手机上传的图片怎么折磨小?才几十kb怎么才能上传原图,有知道的说下

网友:
HKC显示器,板子用的很乱,,,,同一种型号,板子不只是一种

网友A:
请将驱动板拍个图看看,,是512KB的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将驱动板拍个图看看,,是512KB的吗。谢谢

不好意思啊,主板忘记拍照了,有时候忙就忘记了

网友B:
我 的显示器5V接到12上去了。修还是报废卖破烂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 的显示器5V接到12上去了。修还是报废卖破烂呢、

看看还能不能救,管子芯片烧没有?有的电路设置会保护的,没有设计保护,你就只有祈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