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MP625p 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8-05-28):
该机原本的故障是不通电 。拆机发现电源芯片TOP247YN 烧炸了 。换芯片后可以通电了 ,开机灯泡亮5秒左右就黑了有电源指示灯亮 ,LAMP和TEMP灯没有报警提示。请问是哪的问题

网友A:
待机测下300V大电容,然后开机后在测下正常在350V-400V。

网友:
引用 网友A:
待机测下300V大电容,然后开机后在测下正常在350V-400V。

开机下大电容是375v  应该是正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