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
宏基x223w显示器通病维修一例(附MCU程序)

楼主(2018-05-28):
型号:X223W
版号:22Z5LS4003      19Z1LS1005(我遇到的有两个型号的板子)
故障:开机指示灯蓝灯闪烁不开机
维修:拆机检查电源板。各供电5V、12V是否正常。
供电不正常:检修电源板电路
供电正常:检查主控板电容C1电压无5v电压。短接Q1  3脚和1脚。故障修复。

此机器还有一个故障。短接Q1后会出现5V电压有压降。指示灯闪烁不开机。此问题是电源板5V电路滤波故障。更换滤波电容(滤波电容不一定出现鼓包)故障排除。

此机器程序:

网友:
好贴,虽然不是手机的,还是要回下

网友:
这个问题还是楼主有经验啊  我只能瞎猜着修了

网友:
楼主是不是售后站的呀,哈哈

网友A:
楼主可以把这个机器的程序读出来上传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把这个机器的程序读出来上传吗,谢谢

论坛很多应该。我已经传。你看一下

网友:
都是经验啊,  碰到后速度修好都是钱啊

网友:
                  这个确实通病了。

网友:
看样子这个q1是给屏供电的开关管。。。。。

网友:
屏号是多少,楼主上传我看看 谢谢

网友:
是电源5V带不了负载,如果先修此故障,修好后是白屏,再修驱动板的屏供电成功。是这样吗

网友:
现在的通病比较少了,也没啥修头了

网友(2019-01-08):
现在的显示器,一般就固件,别的少

网友:
我遇到信号板没有屏供电也是直接短接的,不过一般短接只是为了证实机器正常,也是想办法修好去掉短接点为好。

网友:
短接Q1  3脚和1脚。故障修复。究竟是电容坏还是Q1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