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救 DELL 2709w显示器 随机进入屏幕保护原因

楼主(2018-05-28):
收来一台DELL 2709W 液晶显示器,使用中发现这显示器不定时的会进入屏幕保护状态,出现红黄绿蓝等颜色不停变换!
断电几分钟再通电这问题就能解除,请问前辈这是什么问题!需要怎么修理
多谢各位指导

网友:
解码板的问题 当屏幕有供电 解码板不给屏幕信号许多屏都会显示测试模式 就是你说的几种颜色不停变换 查1.8V,3.3V 换解码板电解电容后还不行 换3.3V,1.8V 1117稳压块 再不行就刷储存器数据 再不行就换解码板了 哦还有电源板电容不行的话 滤波不良也能引起解码板不能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