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air A466 有蓝牙没有wifi图标,换网卡无效,换系统无效,求助

楼主(2018-05-28):
如题,开始以为仅仅是没有显示图标,到偏好设置-网络里面查看,发现压根就没有设备。
没有拍照,借网络图一用:

只显示"蓝牙"和"霹雳网桥",按“+”添加,也没有 wifi 或 airport 字样。
查看 关于本机,wifi 项 ,有airport版本,没有 设备

-----------
更换 wifi&蓝牙网卡,一样; 换另一台机器硬盘,win7系统,也没有wifi。

没有办法了,求助!!!

网友A:
赞赞赞,感谢大神分享,学到了很多东西,看评论也能学到很多经验

网友B:
看看有没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赞赞赞,感谢大神分享,学到了很多东西,看评论也能学到很多经验

老弟,问问题你都能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有没有断线

好像直接去了南桥了,不好查啊。

网友:
开始总以为软件问题,结果拆开一查,发现airport供电没有:

第一脚没有供电,查图纸是3.3v,看点位图相关元件都在反面,还得拆电路板乱七八糟的。幸好蓝牙部分的供电有,也是3.3,直接借过来用,不知道这样有什么后遗症不:

安装好网卡,进系统ok,小扇子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