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 电源不通电电池可开机

楼主(2018-05-28):
板号K42Jr  V4.0

刚拿过来的时候是掉电, 以为通病刷BIOS就行, 没想到拆机后刷BIOS后 竟然插电不通电了, V3 V5 待机也没了, 电流也没, 用电池倒是可以开机

测小板有19v 到主板的mos管前端有19V 后端就没了

有人遇到过这问题吗, 帮分析下,

查了很多资料,

PU8901  (MB39A132)
该芯片工作时序:适配器接入后经小板接口到大板上名为 CHG_VCC,经电阻PR8911与PR8915分压后给到芯片的ACIN脚位,,用于检测适配器电压是否满足,,正常后芯片ACOK脚位内部接地,使CHG_PATH_19V由电阻PR8904与PR8906分压从而输出CHG_VCC_GATE去开启保护管( 我的主板与图纸上不匹配有些元件不同,但是大致上的原理相同)

测出的ACIN 为0.9V明显不正常,后续的工作条件当然不能满足

根据点位的分压电阻阻值计算出来,正常的ACIN 应是1.357V ,可是为什么2个电阻的阻值都是正常的把相连的电容也更换了,依然还是0.9v 为什么? MB39A132充放电芯片也换过了

论坛的点图对不上,淘宝买的点图献上

网友:
是小板有问题吗?  主板和小板的接口都焊过了,还是不行

网友A:
赞赞赞,感谢大神分享,学到了很多东西,看评论也能学到很多经验

新芯箱硬88 -2 -2 恶意灌水刷分|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咋就没人来看看啊, 江湖急救啊... 各位老师傅支个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赞赞赞,感谢大神分享,学到了很多东西,看评论也能学到很多经验

兄弟。你这属于灌水吧。看评论也能学到很多经验?我都没有看见谁评论啊。

网友B:
你这工程师的等级。。迷糊修板。。看你个人简介哪里。。你还有很多条件都还没有去查呢。这不是保护隔离都没有过呀。看看管子的导通条件啊。看看后级是不是有短路啊。以前是掉电的现在是不触发了。仔细看看自己动过的地方。说不定刷的程序不对。

网友C:
这机器电源头爱坏

网友:
老板 你的修好了没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你这工程师的等级。。迷糊修板。。看你个人简介哪里。。你还有很多条件都还没有去查呢。这不是保护隔离 ...

就是因为后级没短路啊, , 电池都能开机啊.,. 没有应对的图纸 ,我不太会修, 帮我分析下条件,管子G级有电不导通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电源头爱坏

电源头坏的话 初级管就没电压了,

网友:
厉害,作为一个正在学习的人觉得看不懂电路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工程师的等级。。迷糊修板。。看你个人简介哪里。。你还有很多条件都还没有去查呢。这不是保护隔离 ...

我是在想,应该是小板和主板接触方面出了问题,或者小板出了问题某个AC 信号没从小板引过来, 我不知道什么信号, 最初的时候用手去按压对接的地方有电流反应, 到后面怎么按压都没有了... 好奇怪..

网友E:
这个问题简单点,不要搞复杂,既然电池能开机,那么公共点肯定是没有短路的,对吧,所以你可以直接短接这个管子看看是否能亮机,能亮再来细看隔离保护电路

网友:
ACIN这东西就算主板断线了,你搞两个分压电阻依然可以人工调制出来一个信号的

网友F:
一个工程师级别的人都修不好的东西   我这样的技术给的意见那就肯定是灌水了,, 我看上去就是还没有导通,保护隔离没有过,电磁可以开机,那问题肯定还是在隔离上面了,大神那  好好的分析一下管子的导通条件,  再说K42JR这个不是有图纸,图纸加点位相信你能搞的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个工程师级别的人都修不好的东西   我这样的技术给的意见那就肯定是灌水了,, 我看上去就是还没有导通, ...

见笑了, 这个头衔我带不上,我水得很, 可能是因为我呆的时间长了, 分享帖子多,

就是没图纸, 现有的图纸正好是初级电路完全不同, 只有点位

P沟管 导通条件和前管一样啊, 同样是G级给电, 后管就没通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简单点,不要搞复杂,既然电池能开机,那么公共点肯定是没有短路的,对吧,所以你可以直接短接这个 ...

短接过,不亮,最后一张图能帮分析下电路的走向吗,两条道 我有点看不懂,图上的EMB20P03  *2 两个管就是我点位图上的2个管子

.

网友:
查一下适配器检测这方面的信号   充放电芯片工作条件   还有第二个MOS管是否正常  还有MOS管导通条件

网友:
这机器不好修故障太多          、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你这属于灌水吧。看评论也能学到很多经验?我都没有看见谁评论啊。

你真TM人才,好不容易升一级,你TM还举报,你鸭是有病吧,

网友:
看g级电压就不对,保护隔离没过啊,查一查

网友:
还是保护隔离的问题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就是因为后级没短路啊, , 电池都能开机啊.,. 没有应对的图纸 ,我不太会修, 帮我分析下条件,管子G级有电不 ...

管子有电不导通你看是N管还是P管。N管电压是比D极高于4.5v才导通的。P管相反。还有你注意看下管子是不是击穿了。因为你用电池是可以开机的。重点查充电芯片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真TM人才,好不容易升一级,你TM还举报,你鸭是有病吧,

灌水一律可以扣分处理。还这么嚣张?如果每个人都是灌水的去看帖子帖子还有什么可看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管子有电不导通你看是N管还是P管。N管电压是比D极高于4.5v才导通的。P管相反。还有你注意看下管子是不是 ...

B20P03 ,是P管 管子好的, 用电池的时候待机,PQ8902管正常通电, D级10.5V , S级10V,  G级9.9V  ,

PQ8901 S级10V  G级9.9V     D级是连接AC-IN的 没插就没电

网友G:
这机风扇接口旁边排阻容易坏

网友:
点位图收藏了谢谢 。。故障也分析的特别好

网友:
厉害,华硕 的机器点位还是比较全啊啊

网友:
楼主:电池可以开机,电源不开机就查保护隔离就行了

网友:
有图有真像,比较历害,分析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机风扇接口旁边排阻容易坏

有了解, 也测过阻值,也换过, 正常的, 用电池的时候这两个排阻的信号电压都是正常的

网友H:
会不会你bios焊反了  导致3v短路了    然后后级保护啦

网友:
引用 网友H:
会不会你bios焊反了  导致3v短路了    然后后级保护啦

怎么可能你确定看清楚我的描述了吗?   电池可以开机

网友:
换过充放电芯片还是不行,  电源小板也换过, 还是不行

网友:
水一律可以扣分处理。还这么嚣张?如果每个人都是灌水的去看帖子帖子还有什么可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短接过,不亮,最后一张图能帮分析下电路的走向吗,两条道 我有点看不懂,图上的EMB20P03  *2 两个管就是我点 ...

这个就是适配器出来是A/D_DOCK_IN,再经过两个隔离管再到公共点AC_BAT_SYS啊,这个路线就是适配器的放电电路,然后充电电路,就是A/D_DOCK_IN到充电芯片MB39A,然后驱动开关管给BAT充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就是适配器出来是A/D_DOCK_IN,再经过两个隔离管再到公共点AC_BAT_SYS啊,这个路线就是适配器的放电电 ...

MB39A 充放电芯片都换过了, 电源小板也换过了, 故障还是依旧, 还有哪些条件能帮看下吗

网友(点评):
ACIN按照点位上看没问题,就是19V分压过来,现在关键就是适配器模式下,PQ8902的G级为高电平,这里异常,看看这管子G连接的元件排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19v直接拉过去得了,如果没短路的话

试过了.直接拉过去也不行, 不能触发.

网友:
不知道你修好了没有,我刚给你看了下点位,你描述也说了VCC为0,VCC是通过PQ8907导通来的,PQ8907的G是通过19V分压来的。你查查看看,如果是这里的问题,可以直接短接PQ8907的DS试试

网友:
这个隔离保护电路问题,想到主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97922-1-1.html

根据你发的链接,确定ACIN偏低了,这样吧,人为改电阻,把PR8911人为改小,这样可以是ACIN人为调高,ASUS的板材太垃圾,即使电阻阻值都没问题,他板材有漏电也会导致ACIN偏低,只有人为调高了

网友:
公共点没有过 刷BIOS前 可以开机 刷了后就不开机了 很可能是BIOS程序没刷好 MOS管 充电芯片就不要随便去动 重新刷回备份的BIOS再看看

网友:
公共点电压有没有呢?要不就是后续有短路

网友:
赞赞赞,感谢大神分享,学到了很多东西,看评论也能学到很多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