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125开机掉电维修OK

楼主(2018-05-28):
                       今接了一天LENOVO E125开机一开电流上0.19掉电,擦开量各电路的电感对地,电压都是正常的,刷BIOS,电流一样,擦机之前发现,键盘有点变型,发现CPU好像有点不一样,听说AMD的CPU容易空焊,吹了一枪,搞定,电流上了,有显,打包!一个小时后再试,问题跟原来的一样,说明炊CPU是不行的,再擦,再用风枪加热CPU周边的零件,又不掉电了,下了个图纸查下CPU周边的零件发现PQ48,4脚跟123脚阻值太小,只有10多欧,换掉搞定,打包好,2小时开机OK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E125 U31 BIOS.rar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联想ThinkPad Edge E125 AMD.pdf

网友:
这种小问题 真的有图才能修 没图看都不想看

网友:
有图纸还是很好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