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6花屏能进系统不触摸维修分享

楼主(2018-05-28):
苹果6花屏能进系统不触摸维修分享

大家好,今天和大家分享一个苹果6花屏不触摸的案例

【故障机型】iPhone6

【故障现象】开机花屏、不能触摸而且开机电流偏大

【故障分析】这种花屏不能触摸大多是黑白触摸、显示供电IC、-5.7V故障。

【故障图片】
【维修思路】先从最简单的入手,先测-5.7V供电线路。如果供电线路正常的话,再去搞芯片实测J2019的28角PN5V7_LCM_AVDDN_CONN对地短路,问题发现。开始行动:发现这路电压是由U1501的E3\E2角经电容C1504、C2409滤波后去往了U2402(也就是黑触摸)的G2角。

另一路经过保险电感FL2061后改名PN5V7_LCM_AVDDN_CONN,电容C2044滤波后送入J2019的28角,接屏幕可以测到此电压。

由此可以发现:经过的芯片只有两个U1501跟U2401、小元件有C1504、C2409、C2044,问题简单了,先易后难先从芯片供电发出端最近的电容C1504开始拆,拆完再测发现不短路了,运气这么好这个电容可以不装,装屏开机白苹果不花屏了,

进系统电流也不大了,触摸也可以了

到此手机修复完毕,太简单了我都不想发这个贴子了,想了一想,万一下次咱迅维的同行遇到了,就可以不用走弯路了,毕竟我不会修机的时候也迷忙过,分享给大家,捡钱的机器。
另:有不对之处,欢迎各位大佬批评指正,留下你的建义大家共同探讨。

网友:
二维码传图过程中失真了,我拍的高清,传上来还是不怎么清楚

网友:
学习了 , 高手维修就是 又快又准!!!!

网友:
修的不错   值得学习   好想去学习下修手机

网友:
膜拜大神小白真的学到了很多,,。。。。。。。。

网友A:
如果是我直接烧鸡大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我直接烧鸡大法!!!!!!!!!

对于灯控电路我拒绝烧鸡,这都是血的教训。

网友:
走过路过  观看过。。。。。。。。

网友:
分析有理有据、图文并茂,楼主辛苦了!

网友:
和5s一样,5s经常会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灯控电路我拒绝烧鸡,这都是血的教训。

6S我碰到过好多都是显示座子上面的电容短路,用2V左右的电压烧,一秒就能出来

网友:
可以的修手机就是要心思细腻 比修电脑要废眼睛

网友:
思路不错啊,牛逼了,又积累到一个经验了

网友:
进系统能显示为负5.7,进系统不显示为正5.7

网友:
很好的帖子 对刚入行不久的同行有帮助的 谢谢分享

网友:
我这边有一台电流正常  开机花屏  换了触摸IC还是不行  都不知道差哪了

网友:
这个屏保有点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