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笔记本触摸不灵敏

楼主(2018-05-28):
苹果笔记本电池鼓包撑起触摸板导致触摸板不能正常使用,这类问题蛮多的,算是常见吧!

网友:
这个机器电池最多的都是鼓包

网友:
真危险,要是炸就真的是。。。。。。。。。。。。。。。。。。。。

网友:
还没有遇到过个鼓包那么凶的,看起来就糁得慌

网友:
这电池有点不好拆,拆起来有点麻烦

网友:
我靠,苹果都鼓成这样了,上次遇到一个山寨华硕机,里面电池全鼓了,外壳都撑爆了

网友:
电池鼓包一般不会爆的吧?

网友:
聚合物鼓包见过!起火爆炸到没有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电池有点不好拆,拆起来有点麻烦

网友:
这个是问题???????????????

网友:
没遇过本本鼓包的,修苹果手机的时候倒是经验遇到,一般没事,别刺破就行,我那天拆手机鼓包电池不小心刺破了,冒火了,吓了我一跳

网友:
                                鼓成这样你也敢拆!

网友:
66666  怀孕了

网友:
苹果机器电池鼓包的好多哦 。经常遇到  。原配的电池都要鼓包

网友:
电池有点不好拆,拆起来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