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sony笔记本sev141j11w的奇怪问题

楼主(2018-05-28):
今天接了同行一台Sony sev141j11w的笔记本,同行说一年前好像进水了,键盘所有的键都不好使而且掉电。同行走后考虑既然进过水可能没处理好有断线的情况,于是拆机过程就不细说了,拿下主板仔细检查了一遍

主板干干净净的没发现任何有进过水的痕迹更谈不上有腐蚀,装回主板上电测试开机正常进不了系统,英文提示
的大概意思是硬盘的MBR模式不能被正确的识别请通过assist更改,于是关机打算进BIOS里看看,可是按assist键电脑
不上电,继续试又能上电却进不了BIOS画面只是一闪而过,却又到了 还原windows和正常启动Windows的选择画面
键盘不能用选择不了,电脑自动进入了还原界面然后CPU风扇开始狂转3到4秒就掉电了,再试按assist键怎么都
不上电了,想想可能是assist这个按键接触吧,于是拆下按键小板用万用表测了一下assist按键正常,习惯性的测量了
其他的几个按键,发现只有VAIO这个键在不按下的时候对角有阻值,索性把按键拆掉换一个。上机再试进BIOS、系统
都正常了,键盘也正常能使了,测试2小时一切正常!实在想不通这个奇怪的问题!!!

网友:
什么快捷键漏电了,以前也碰到过

网友:
有的机器碰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