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450s电源维修

楼主(2018-05-28):
航嘉450s 电源不稳定  进系统会自动断电  5V只有3.8v 是哪里问题

网友:
十有八九十电容问题啊。。。。。。。。。。。。

网友:
不排除电容问题,可以查查电源芯片或者换一个

网友:
其他电压正常的话,可能是5V滤波电容鼓包了吧

网友:
先查5VSB的电容,这个问题因该容易查。。。。。

网友:
这个不好说,看负载要求的。--->--->--->--->--->--->--->--->

网友:
可能是5v滤波电容,用负载拉一下5v试试

网友(2018-06-27):
查5V 电压 这路呀

网友:
寄给我,给你修。电话 187375109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