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405开机电流4.9

楼主(2018-05-28):
联想s405开机电流4.9 新手求大神指点

网友:
4.9 ? 都短路了

网友:
公共点短路了 最简单的方法也是最不实用的方法 就是拆开 插电 看哪个电容烫手 你能做的也只有这些了

网友:
拆了电池,看看待机电流,过高的话,那就是大短路了,就是主板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