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0触发掉电 波形看不懂

楼主(2018-05-28):
Y50触发掉电 待机电流0.011 待机3.5v有   触发瞬间掉电  刚开始用示波器  波形看不懂  各位大师帮我看一下

3v波形

5v波形

网友:
还有两个图怎么上传不了

网友:
主供电降这么多 又起来了,后面有短路?

网友:
触发瞬间测各大电感上的波形,看看那个没发出就好

网友:
只能看到一张图,,,,,,,,,,,,

网友:
供电降这么多 又起来了,后面有短路?

网友(2020-07-19):
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换掉电容。你这图也看不出来 你是不是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