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松下CF-53 DFUP2130ZA FM111MK2MAIN FJ-TH7备份BIOS

楼主(2018-05-28):
松下CF-53 DFUP2130ZA  FM111MK2MAIN  FJ-TH7备份BIOS

松下CF-53 DFUP2130ZA FM111MK2MAIN FJ-TH7备份BIOS.zip

网友A:
看起来好老啊 是老机器还是新机器的BIOS啊 什么平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好老啊 是老机器还是新机器的BIOS啊 什么平台的

二代i5   不是很老的

网友(2018-08-18):
EC BIOS  有吗    ec里面的程序

网友(2018-09-30):
i really need this.
good job thanks

网友B(2018-12-28):
this is having password... is there any password in this,,???

网友:
引用 网友B:
this is having password... is there any password in this,,???

no password

网友(2019-11-19):
刷了  有密码

网友C:
请问楼主,你当时修这个机器是什么问题?我遇到个这机器,EC短路,换了EC后不触发,待机0.01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你当时修这个机器是什么问题?我遇到个这机器,EC短路,换了EC后不触发,待机0.010

这EC带程序的,可能要剪板的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EC带程序的,可能要剪板的才行

淘宝上找不到这个本的剪板EC,都说是通用程序,但是换上就是不触发。

网友(2020-08-21):
LZ你这个BIOS有密码

网友(2021-03-27):
刚刷完     确认有密码的  不能用

网友(2022-04-09):
大佬是各种bios呀

网友(2025-01-04):
这个才是靠谱的  但是有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