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看看啊!这是不是EC BIOS

楼主(2018-05-28):
外星人:LA-B753P主板  看看这个芯片UE2是不是EC bios  我看不是

网友:
是EC的BIOS

网友:
kb9012   自己带 程序的,你这个 这个不是

网友:
kb9012是自带程序的   ue2是ue1的外置rom芯片  ue1应该是一个51单片机(3组输入输出pin)

网友:
从电路图上看,这个好像不是,,,,,,,,,,,,

网友:
查一下1562脚信号是否到EC相连就知道了

网友:
不是  9012自带程序

网友:
查一下1562脚信号是否到EC相连就知道

网友:
楼主:测量25q80 1562脚信号是否到EC相连就知道

网友:
KB9012KF    自带程序  你这不是的

网友:
实测试 此芯片并非EC BIOS。为啥那么多人 人为是EC  bios呢?感觉总是错的

网友:
我觉得应该不是哦。9012应该是自带BIOS

网友:
我觉得应该不是哦,9012 应该是自带BIOS程序吧

网友:
是啊     怎么了

网友:
就是 。你的啥问题?这个EC也有BIOS

网友:
看到9012就知道不是EC的了。别看有的机器2个BIOS就觉得说有一个是EC的。

网友:
9012是带程序的,说明EC自带程序。那个是南桥的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吧,只是单片机的外置e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