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驰B360反复重启维修一列

楼主(2018-05-28):
先上一张图片 ,吊牌上挂着断电,同事把IO、BGA、BIOS、CPU电源管理芯片换了,现象不变没有修好。于是通电确认现象如图
,插大小电源反复重启,从图中可以看出诊断卡跑码灯已经灭了,但风扇还没有停下来。拔小电源接口确能通电正常,如图 。修过很多1151架构,大多数反复重启都是BGA与BIOS之间不能正常通讯。凭着以往的经验测量BIOS与桥之间的线路,并重新刷BIOS,但结果还是一样。思索着这个问题,重新捋一下思路。一般来说反复重启无非以下几种情况。1、欠压  2、POK信号异常  3、主板存在微短路现象  4、BIOS异常  5、BIOS与桥之间断线  6、IO检测电压异常  7、IO或者BGA不良。维修这种反复重启的一个重要节点,就是人为的断开桥的SYS-PWRGD,来进行检测。如图拆开5脚产生送往桥PG的非门, ,可以看到能正常通电,这就可以排除了微短路问题。接下来排除电压如图 示波器打所有电压波形正常,万用表测量电压值一切正常。接下来继续排除PG问题,IO对各电压进行检测,检测正常发出PG、于是直接在IO的PG信号脚测量,如图 ,示波器测量有3.3V电压,这就意味着又排除了电压检测与PG的问题。IO、桥、BIOS都换过没有好,到这里凭经验个人感觉还是桥与BIOS不能正常通讯。都换过了那是什么呢?感觉还是桥条件不满足,于是测量桥电压如图 ,测桥上面的电容,每个电压都正常。晴天霹雳一般都测完了都没有发现问题,真的没抱什么希望了,示波器一戳打下24M晶振,如图 ,竟然没起振,于是更换一个如图 ,起振了,将五个的非们复原 ,然后再次通电如图 ,一切正常,上CPU、内存已开机 ,这个问题之前是忽略了,一开始示波器打那个PIE时钟时,瞬间能起来,所以没那么关注,到最后还是时钟问题。实际维修中晶振引起反复重启的不是很常见,但也修过不少这样的问题

网友:
拆开5脚IC那张图片上传错了

网友:
下手修B360了,LZ敢为人先

网友A:
没见过晶振坏重启的,只见过BIOS坏重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晶振坏重启的,只见过BIOS坏重启的。

这种现象还是有的,只是不多,修了很多板偶尔碰到几个

网友B:
楼主的检测卡不错是笔记本的改过来 用吗!  求赐教!!!

网友:
B360都可以修了,看来楼主的基础功夫很厉害

网友:
修B360了,LZ敢为人先...........

网友C:
楼主技术和分析太精彩了,不知楼主找到新工作了木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检测卡不错是笔记本的改过来 用吗!  求赐教!!!

只要是LPC接口的笔记本和台式机都可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技术和分析太精彩了,不知楼主找到新工作了木有

虽然说有点不想做,但一个月也有7、8K,换个地方不一定有,暂时不跑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得说了,老司机,学习了收藏下,

网友D:
图文并茂,确实不错,但是还是不够细致。要不然不会耗时那么长…………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温故而知新

网友:
可以更详细一些,理解更好一些,谢谢。

网友E:
学习了,有好图纸,给大家分享一份!楼主技术一流!!

网友:
楼主图文详细,看起来很明白,牛!

网友F:
最近也修到过B250的板子无CPU电压掉电好像是,也是PCH旁晶振有电压无波形,开始没注意到,换了好些东西没好,最后无意间量到无波形后换了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有好图纸,给大家分享一份!楼主技术一流!!

台式机基本没有图纸、修多了不需要图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文并茂,确实不错,但是还是不够细致。要不然不会耗时那么长…………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温故而知新

有时候粗略的打一遍,往往找不到问题,细致的搞才发现,这样浪费不少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最近也修到过B250的板子无CPU电压掉电好像是,也是PCH旁晶振有电压无波形,开始没注意到,换了好些东西没好 ...

维修往往就是你忽略的地方有问题、细致一点就可以避免误杀

网友:
近也修到过B250的板子无CPU电压掉电好像是,也是PCH旁晶振有电压无波形,开始没注意到,换了好些东西没好,最后无意间量到无波形后换了就OK了

网友:
B360应该还在保内的主板啊 楼主是 售后吗

网友:
有同感,只是我现在修东西较少,这个板子是下面的维修工程师修的,我以为他量过

网友:
H61开始很少遇到晶振坏的了

网友:
非常感谢这么详细的维修过程啊

网友:
虽然 被 楼主带 着转了一圈,但还是转回来 了 ,要是我也会忽略 这点,修机要细心哦,

网友:
LZ是工厂维修的啊
a!!!!!!!!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过这新构架的板子,110还没摸到过,哎,现在买电脑的都少了,别说修了,我都好久没发过帖子了,没什么可发的,一天就干一些小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