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清华同方锋锐K43C黑屏维修

楼主(2018-05-28):
清华同方锋锐K43C开机黑屏,但是能进系统,外接显示正常,以为是暗屏,但是屏幕打光发现是完全没有显示,用可调发现电流最高到1.5几后回落到1.4左右,AMD集显的机器,感觉是北桥有问题,这个板的北桥居然没有散热,摸北桥果然被烫到了,感觉温度最少有80度,但是不敢判断是否真的有问题,仔细检查主板,发现声卡位置进液了,洗干净发现供电脚有腐蚀,打值正常,以为捡死鱼了,拆芯片发现线路没有断,上电试一下吧,结果电流没变化,还是先换个CPU试一下,A4 3300m,不过奇迹并没有发生,量一下屏线接口,19V,3.3V转换管都没有导通,怪不得是黑屏了,打值没有短路,拔掉屏线再试,一样没电压,基本判断是北桥坏了,218-0755097的桥,

换桥开机,再一次受到打击,电流居然没有变化,北桥依然烫手,不过偶然摸到了这里,

U13发热,RTD2136S,没有图纸,一下不知道这个芯片有什么用,不过判断应该是输出转换芯片,背面有BIOS的,量屏接口信号脚与这个芯片相连,但是芯片打值没有发现短路,估计是软击穿了,导致北桥一起发热,拆芯片再通电,北桥依然发热,但是温度有所降低,无语了,觉得定个芯片试一下,第二天芯片到了,立马换上开机,电流到1.0几掉电了,一万只草泥马奔腾而过,不会又是坏的吧,再开机发现可调闪红灯掉电的,想起机主留言"估计屏线有问题",马上量一下屏接口,19V居然短路了,什么鬼,明明之前量过是好的,拔掉屏线再量,没短了,再次上电,电流又回到之前一样,不过北桥和U13的温度却正常了,拆屏确认屏线没问题,用好屏试机,终于正常了,这个屏是升压电路坏了

电感后面1.5v烧鸡发现IC6发热,废屏拆个料换上去试机,没亮,再测发现D7也短路了,换掉后终于把屏也修复了,附上亮机图

网友:
好事多磨呀,我最近也遇到一台笔记本,清灰不开机的,换了待机ic,EC,板子正常了,但是内屏不显,外接显示正常,本子是AMD双显卡EDP输出切换LVDS的,也是换了2136,测了显卡应该是没问题的,头大了,再三询问下机主说不开机时屏用其他板子试过,得了,屏幕八成有问题了,拆开发现一个液晶ic烧开一个洞了,难怪屏幕没反应,等到配件换上试试

网友:
那是南桥 ,,,,, 老铁 ,,,悲哀,,,,,

网友A:
老铁,那是南桥 ,你有见过北桥没有扇热器的吗 ,A系北桥都集成在U里面。。。

网友:
楼主这个D7的二极管,是不是升压二极管。

网友:
楼主,你修的这个机器是很INTEL的PCH架构是一样的,没有北桥的。你换的那个桥是南桥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铁,那是南桥 ,你有见过北桥没有扇热器的吗 ,A系北桥都集成在U里面。。。

北桥是不参与显示的。哪楼主不是太水了,。,。。

网友:
不好意思,AMD架构的机器很少修,把桥搞错让大家见笑了。

网友:
这机器,坏的怎么这么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