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ianYi 100-14IBD NM-A681

楼主(2018-05-29):
联想TianYi  100-14IBD NM-A681  主板掉了个电阻  不知道多大的麻烦朋友有板子的帮忙给量量 位置的话在屏线接口附近

网友A:
看不清楚。你先看看那个电阻是做什么用的。上拉就可以找个1K 以上的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不清楚。你先看看那个电阻是做什么用的。上拉就可以找个1K 以上的就OK了

一边是3.3v 另一边量的的是o.9v

网友B:
这个主板没有图纸咩,到宝处问问有没有的买呗

网友:
不会是保险的电阻吧?换个小点的试试,看PCB线路的粗细,粗线路一般是保险电阻,细的线路可能是上啦电阻

网友:
上一个几k的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没有图纸咩,到宝处问问有没有的买呗

论坛有图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