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50D-I5 D1 一插电源就重起或休眠.怪问题!

楼主(2018-05-29):
神舟K650D-I5-D1板号 6-71-W65J0-D02,只要 一插电源不是重起就是休眠.怪问题!怪问题!怪问题!

1:示波器打波(各电压)------好像都正常
2:写BIOS---涛声依旧
3:外设都拔了---涛声依旧X2

三板斧用完了..............................................求助

网友A:
三板斧你不换个电源试一下怎么知道是不是电源坏了。

网友:
这么怪的问题还是头一回遇到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板斧你不换个电源试一下怎么知道是不是电源坏了。

楼主修机器用的是大电源吧,不可能坏的吧

网友B:
单独用电源是什么情况 看样子应该跟EC有关系啊

网友:
休眠重启,前桥换过吗,这款是四代的南桥,容易坏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单独用电源是什么情况 看样子应该跟EC有关系啊

                     单独用电源偶尔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板斧你不换个电源试一下怎么知道是不是电源坏了。

                              用自己电源一个故障

网友:
抓ec到桥之间的信号,看看休眠信号是在哪里发出来的,不排除温控啥的

网友:
一摸一样的故障,我的是单用电池正常,不掉电不死机,插入适配器后就自动关机,关一半的时候就掉电了,然后再自动开机

网友:
你这三板斧明显没用完啊,换桥了吗

网友:
换个桥试试,哈哈哈我有个机子差网线就死机,也是南桥

网友:
进PE试试,遇到过系统原因造成的

网友:
不排除温控问题,还有的掉电是BIOS导致的

网友:
换过电源吗  单用电源正常吗

网友:
好像有一个休眠信号的你测试看看,再不行就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