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采仪器固态硬盘短路维修

楼主(2018-05-29):
接到高校老师一台故障数采仪器,美国原装进口折合人民币30W+一台,客户交代尽最大努力修好

如上图,前端左边两个黑色卡扣是8路单端ADC输入和DAC输出,右边起两个差分ADC输入,CLK输入,触发输入,差分输出,一个技嘉代工ITX工控板挂了8G固态硬盘作控制ATX20Pin供电,通电测试电源坏了,换了个测试ITX板不开机,测各大电感发现无CPU供电,CPU供电芯片是ISL6262,测工作条件发现都满足了,直接换芯片供电有了,通电开机正常了,装机测试发现认不到硬盘,咨询客户换了硬盘行不行,客户表示硬盘有数据要修,那就接着修

拆开硬盘发现F1保险断了U3供电芯片已经烧烂了无法辨认,板子没有图纸,仔细观察硬盘电路发现U2和U3电源芯片是一样的,输入电压一样都是5v但输出电压不一样,板子背面都有分压反馈电阻,那就简单了,已知U2输出电压,分压电阻阻值,U3分压电阻阻值,假设U2和U3是一样的芯片,那么U2和U3的FB相等,计算出U3的输出电压就不难了,实际算出U3的输出是1.8V,手头找了LM1117LDO1.8芯片代替,通过飞线1脚接地2脚接电感,3脚接5V供电,上机测试完美

到此这台仪器维修结束

网友:
30多万一台,看起来还这么垃圾呀,米国太他妈坑了

网友:
软件和FPGA算法才是它的核心,30万在行业中算便宜的了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取完数据赶紧换个硬盘吧

网友:
取完数据赶紧换个硬盘吧

网友:
报个一万。…。…。…。…。…。…。…。………

网友:
不对,报个三万    30万 用三万换

网友A:
收几万??????就是个工控机。百把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收几万??????就是个工控机。百把块钱

30W的机器收几百,,, ,,

网友:
我想知道楼主最后修好了收了客户多少钱。这种机器最少要收几千元,多则上万。

网友:
楼主最后收了多少钱,这种机器钱收少了对不起自己,更对不起社会。少则几千,多则上万

网友:
技术到家,个个都想知道楼主收客人多少钱,不是很严重的我认为三两百还是合理的,还希望有下次合作的,不能一刀见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