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LX-V2挡45是因为挑内存

楼主(2018-05-29):
挡45,更换鼓包的几个电容,依旧。

查供电,复位,时钟,bios的几个脚位,电压和波形均正常,刷bios依旧……
摸索半小时后,尝试更换宽内存,亮机。再上窄内存,依旧挡45。
把窄内存放到其他板上,正常亮机。
结论:此板挑内存。4开头的挡代码,排除bios排阻后,首查内存。

网友:
窄内存,一般是山上的,有兼容问题,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A:
有的机器就是这样   是不是频率不支持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的机器就是这样   是不是频率不支持啊

明天去读一下那个窄内存的spd,看看频率

网友:
很多老板子都会出现内存不兼容的  单面条和双面条频率一样 说不定还不兼容

网友:
G41板...有时要看CPU兼容 单面和双面

网友:
你号码吗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1

网友:
g41的主板只能上1333以下的内存

网友:
很有可能是频率不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