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57DW+风枪真的不式合修手机

楼主(2018-05-29):
       857DW+风枪真的不式合修手机,有修 电脑的看得上不,卖了江浙皖包邮费300元,用的不到十次。

网友:
这个 机器 不行 ,。。

网友:
我用的是这机器,还没有修过手机,

网友A:
怎么个不适合 你说说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个不适合 你说说看

老是把手机吹坏,修电脑正合式,修电脑试试正合式

网友:
我的就是957,拆手机元器件很快啊!安装我一般用2008

网友(点评):
听说957是修手机用的,857是修电脑用的,买的时候没问

网友B:
这个机器优缺点是什么          也要简单说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机器优缺点是什么          也要简单说下啊

这个机器优缺点是什么,是比别机器修笔记本拆各个芯片非常快,别的机器我也用过没这个快

网友:
我们这维修大多数用的都是858的,电脑手机都用这个。

网友:
关键是我还买了两台,想卖掉一台。

网友C:
最低多少出,我有个风速老是不好使

网友(点评):
最低280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低多少出,我有个风速老是不好使

配件齐全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