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D3005 板号:CFT3I1 无VGA接口主板BIOS

楼主(2018-05-29):
CFT3I1 这个主板没有VGA等等接口,带独立显卡,用有VGA口的BIOS刷不亮。固把BIOS刷出来共享给大家

此主板拿掉内存 代码为D7

网友A:
没VGA   显示器接 什么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VGA   显示器接 什么地方

结到独显上。。。。。。。。。。。。。。。

网友:
这是个阉割版 独立的板子..........................

网友B:
好像没看到bios传上来哦................

网友:
此板有高清接口,我看到了,VGA快淘汰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好像没看到bios传上来哦................

传了 可能论坛有问题传两天了没传上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传了 可能论坛有问题传两天了没传上来

传到百度云就行  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传到百度云就行  以备不时之需..................

好像是我火狐浏览器的问题,换了猎豹后正常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好像是我火狐浏览器的问题,换了猎豹后正常了

估计是浏览器不兼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是浏览器不兼容吧...............

可能用的系统太老了,经常出问题

网友(2018-06-29):
    感谢楼主,问题解决。   显卡不亮 刷了就OK

网友D(2019-02-18):
我的机器故障出现LOGO反复重启,不引导系统。CPU电容已经拆掉。还是不行。刷这个BIOS后正常。
CPU是AMD 4核的,忘了拍照了,CPU型号是AD开头的。

网友(2019-03-22):
接个显卡去,也可以用,这个主板,好简单

网友(2019-11-12):
试过了,楼主BIOS刷了亮机快

网友(2020-04-29):
引用 网友D:
我的机器故障出现LOGO反复重启,不引导系统。CPU电容已经拆掉。还是不行。刷这个BIOS后正常。
CPU是AMD 4 ...

拆的是什么电容,我也有一台

网友(2021-11-07):
今天修了一个就是不认硬盘刷了好了